我的舵机为什么上电后没什么变化

楼主(2014-07-27):
我在做双足竞速机器人,舵机是SR-403P 舵机不是一上电就应该用手转不动吗,我的舵机上电后就像没上电式的还可以用手随意转怎么回事求助啊

网友:
没输入信号!

楼主:
有信号啊

网友:
不动作,
1、反复插拨舵机接口,因为电感会有一点动作,如果没有,可能机械问题
2、如果1没问题,上电,可能 1给的信号角度太小,比如0.1US 就反应不出来,或者太大,比如已超过舵机的转动范围。

网友(2014-09-11):
可能是舵机上的那个齿轮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