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可不可以替换LPC1765?

楼主(2014-07-27):
做样板之前选的是LPC1765,但是现在发现1768更便宜,好像资源也多了点,请教一下,可以用LPC1768替换不?

网友:
可以,但是LPC1768应该比LPC1765贵。趁没封号,回你

网友:
68更便宜?难道是量大的原因? 一般用66和68的,感觉很少用65的...

网友(2014-09-15):
我现在一个项目在用65,如果68便宜,可以考虑换68了

网友:
如果68量大更便宜的话,当然可以用,管脚完全兼容的呀,只是内存、存储地址方面需要改改,因为容量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