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自己的无线鼠标做成可以使用USB充电的形式。

楼主(2014-07-27):
买的无线鼠标总是忘记关闭,经常都是一整天开始,很费电池。

我想将鼠标改装成可以充电的鼠标,经可能的事快冲。

以前冲过TP4056自己DIY充电宝。现在我也做无线鼠标的充电,电池只有1.5V。

想请教坛友们推荐一款充电芯片。

楼主:
我打算自己打一块小板子,之间嵌套进无线鼠标中,用一个MINI USB口将充电接口引出来。

如果元件少的话,我会直接焊接上无线鼠标内。

网友A:
锂电池+tp4057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tp4057 很好用

不行吧。我无线鼠标的电池是1.5V的哎,TP4057是冲4.2V的电压哎

网友:
无线鼠标一般都是1.5V升压到3V的,用锂电池加个LDO就行了

网友:
好像鼠标待机时,电流很小

网友:
加个插头,插到电脑上时是有线,同时充电,拔下来就是无线

网友:
我的罗技,双电池并联,一年了没问题,电量很足.

网友:
空间恐怕小了,用好的无线鼠标一年换一次电池。

网友:
罗技,一直没关,买了有半年了还没换过电池

网友:
单电池吗?我的无线鼠标电池3.2v充电电池用了几年了啥事没有

网友:
NIMH电池 +充电芯片,  不用搞降压LDO
锂电+TP4057芯片,  要加降压LDO

网友:
趁早换个鼠标吧,耗电低的鼠标大半年换一次电池,何必这么折腾

网友:
该换鼠标了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