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 source insight 做了个 style 配色方案,风格类似 sublime text

楼主(2014-07-27):
博客上发过贴了,这里再来一发...

关于高亮的解释:

黑色背景下,比较显眼的颜色是 红 绿蓝 橙;

红:关键字

绿:类型引用

蓝:方法引用

橙:参数引用

字体:consolas

字号:10

补充:
楼主疏忽了,字体和背景颜色不在配置文件中,需要单独设置
字体:options -> document options -> screen fonts,设置为 consolas ,10
字体颜色:options -> preferences -> colors -> Default text,  颜色设置为 RGB(248,248,242)
背景颜色:options -> preferences -> colors -> windows background, 颜色设置为 RGB(39, 40, 34)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一直惊叹 source insight 的高效,一边又舍不得 sublime text 的风格,终于合体了

楼主:
再来张窗口布局

网友:
看来楼主对SI研究的透澈。

网友:
很不错啊,怎么用配置文件

网友A:
加载后,怎么和楼主显示的颜色不一样?

楼主:
用法:
菜单->option->Style Properties,按 Load 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载后,怎么和楼主显示的颜色不一样?

多谢提醒,帖子已更新,在后面补充了一些遗漏的东西

网友:
多谢分享,炫酷帅

网友:
一直用source insight 果然是好东西!

网友:
还有default text 的color选择白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帖子已更新,在后面补充了一些遗漏的东西

按楼主位修改背景色,字体后,再加载,还是不能达到楼主位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位修改背景色,字体后,再加载,还是不能达到楼主位的效果

试试把options -> preferences -> colors -> default text 设为白色

网友A:
楼主试试这样导出,options/Save configuration...     选择 all configuration settings   保存,这样导出后,别人在options/load configuration...  选择all configuration settings   再load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options -> preferences -> colors -> default text 设为白色

呵呵,又发现一个遗漏的地方,不过从 sublime text 获取的 文本默认颜色接近白色,稍微有点改变,是 RGB(248,248,242),其实还是看个人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试这样导出,options/Save configuration...     选择 all configuration settings   保存,这样导出 ...

这个确实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其实我自己是这样保存的,只是有点担心会包含自己电脑的一些信息,所以才只导出了style,后面有时间再研究一些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个好看, 比我自己改的好看

网友C:
source insight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比如我建了一个单片机的工程,然后在工程文件夹的同级路径下建一个SI的文件夹,放source insight自己的工程文件,然后把相关的.c和.h文件加载进去。
当我把这两个目录拷到别的计算机上的时候,直接用source insight打开已经建好的工程,总是报错,然后自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urce insight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比如我建了一个单片机的工程,然后在工程文件 ...

这个不懂啊,SI的工程配置文件里有绝对路径,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SI 建工程还挺快的,并且符号文件非常大,我一般不复制工整个工程文件的。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也使用了。

网友D:
对比了下还是有区别,不知道为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比了下还是有区别,不知道为啥。

楼上的用360啊,赶紧把图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比了下还是有区别,不知道为啥。

sublime text 的高亮逻辑和我的逻辑方式不一样,你可以慢慢体会(主要是对代码中元素的归类方式不同),其实还是个人喜好问题,但是这几种颜色确实不错,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突出而不突兀

说的再细一点:
我大概分了这么几类:
关键字:包括 include if void等等
功能引用:包括函数调用、类(对象)成员函数调用和宏调用
变量(对象)定义时突出类型:基本变量定义、对象定义

参数引用:这个可有可无,其实是为了在函数内使用传入的参数时小心一些

网友:
试试,就是白色看着不是很舒服,眨眼睛

网友:
看起来不错,到公司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用360啊,赶紧把图改了吧

我把360卸载了,不知道啥时候谁给安装上了。

网友:
这个太实用了。

网友:
mark回头把自己的也盖勒

网友:
回头把自己的也改了

网友:
哈哈。一直想弄个厉害的

网友:
总觉得关键字蓝色比较好吧

网友:
直接用VIM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urce insight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比如我建了一个单片机的工程,然后在工程文件 ...

             Source Insight的相对路径设置
--怎样才使得Source Insight项目在任意文件夹/pc下都能打开

网友(2014-09-18):
不错,很好用,多谢LZ分享!

网友:
感觉还是默认的看着舒服,可能看习惯了吧

网友:
一直感觉 GVIM 的配色好,LZ 这个颜色搭配风格不错

网友:
谢谢,这个一定要收藏。

网友:
source insight 都很少用了。MARK!

网友:
请教下LZ,用了这个配色怎么没法高亮了?按了shift+F8没反应

网友:
SI是个好工具,可惜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GOOD  很漂亮的风格~~

网友F:
试了加载 效果不错 加多个显示行号就更好了

网友:
找了好久,这个要顶

网友:
高大上的赶脚

网友:
特别喜欢Sublime Text2和3的编辑风格,好像VIM也不错。

网友:
不错对眼睛很好

网友:
字体挺好看,good

网友:
挺好,我也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了加载 效果不错 加多个显示行号就更好了

显示行号可以自己设置的

网友:
不喜欢抗锯齿,喜欢系统字体。

网友:
mark 有空试试

网友:
不错,暂时还是用默认配置加自己的一点小修改,还没这么大定制过

网友:
不错啊,这效果。

网友:
效果不错,我试一下

网友:
和我一样的强迫症,就喜欢动手整改,改到自己觉得完美的那一刹那成就感井喷,好爽。

网友:
还是看个人习惯啊。。。我看了没感觉

网友:
配置文件赞一个啊

网友:
白字对比度有些太强了,看长了刺眼,
整体不错

网友:
source insight 无法实现代码折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urce insight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比如我建了一个单片机的工程,然后在工程文件 ...

c,h文件最好是source insight工程文件目录的下一层目录

网友:
楼主真有心啊,赞一个

网友:
这个真心要攒。

网友:
必须赞美一下

网友:
不错,下载下来试一试

网友:
只能说,高大上,多谢。

网友:
颜色搭配的很好,楼主学美术的吧

网友:
支持一把。 装装试试

网友:
这个效果能达到楼主的效果吗?

网友:
下下来装扮,读码神器source insight 。

网友:
很漂亮的配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urce insight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比如我建了一个单片机的工程,然后在工程文件 ...

Si  可以使用相对路径的,建立工程的。

网友:
暗黑背景,有点压抑啊。有没有浅绿色版本,对眼睛好。

网友:
很强大,很绚丽啊

网友:
灰常高大上

网友:
不错不错,一直在用si,这回可换新界面了

网友:
似乎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这个真心nice

网友:
高端大气!!!

网友(2017-11-01):
很美观~谢谢了,已经换上了,哈哈

网友(2018-05-22):
谢谢楼主,我不想打工了

网友(2018-11-20):
不错,sublime的配色看着很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