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4-07-27):
自己做了一台功放,由于没有合适的遥控器,手上又有蓝牙模块和一款蓝牙控制家电的软件,觉得不错,想移动功放上用用。

原来这款软件是免费的供电脑,HTPC等使用的。

有一个电脑端软件,一个安桌软件。

提前把手机与电脑上的蓝牙配对好,电脑端要先打开或者开机自启动,这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每次手机和蓝牙连接都要检测电脑客户端是否已经启动了,如果没有启动则报无法联接服务端。

现在功放的单片机和蓝牙没有问题,可以和手机配对,遥控软件中也能看到,但就是老是报客户端没启动。

有什么办法把电脑端与手机 检测服务有没有启动的一些数据弄出来,然后用单片机来完成呢,这样就可以用手机控制它了呀。

是否有什么软件像串口调试助手一样的把他们来往的数据都实时记录下来?

软件名字叫百变遥控。

网友:
是USB接口?
用bushound试试

网友A:
楼主的蓝牙是配合电脑的吗?
我网购的蓝牙模块与手机配合很好
手机里装一个APP
蓝牙模块与单片机的串口连接好
第一次要配对
以后就不用再配对了
没啥问题呀

网友:
有点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蓝牙是配合电脑的吗?
我网购的蓝牙模块与手机配合很好
手机里装一个APP

电脑端我用可以呀,可是我想改到自己做的东西上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端我用可以呀,可是我想改到自己做的东西上用。

改到自己的东西上用
我的这个可以简单的改进
因为它的5个按键能自己定义
所以可以改

不知你的可否自己定义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到自己的东西上用
我的这个可以简单的改进
因为它的5个按键能自己定义

问题是,电脑端是不是要装软件呢,手机每次都检测电脑端是否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电脑端是不是要装软件呢,手机每次都检测电脑端是否启动

我的这个只有手机端的apk文件
没有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只有手机端的apk文件
没有电脑的

发个连接

网友:
网上找的
连接早忘记啦~~~~~~~~~~加我qq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