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嘉力创增加密码找回功能

楼主(2014-07-27):
在嘉力创打样老忘记密码,但是网站没有密码找回功能。虽然跟客服联系能重置密码,但必竟这事真的很烦人,也给嘉力创自身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建议嘉力创也设个密码找回功能。

网友:
改个简单的密码就好了。

网友A:
有找回功能啊,不过本人觉得最不爽的是:PCB站点与商城站点的密码不能同步。搞个通行证口令多好

楼主:
确实有,但是不方便,我找他们客服,要了一个找回密码的地址才修改成功

网友:
您好,楼主,在网站首页客户编号登录下方就是 “忘记客编/忘记密码?”    点击就可以通过短信或邮箱找回。有不明白操作的地方,可以找客服帮忙。

网友:
LZ,可以直接自助在我司嘉立创官网首页上,在右下角登录下面、可以点忘记密码找回客户编号及密码,如图:

忘记密码指定位置

忘记密码指定位置

找回密码方法

找回密码方法
加我司这边的工作人员的企业QQ800058154帮找回客户编号或密码

网友:
找回编号与密码的操作方法如下:
注意,一定是当时系统里所留的手机号与邮箱,才接收得到新密码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找回功能啊,不过本人觉得最不爽的是:PCB站点与商城站点的密码不能同步。搞个通行证口令多好 ...

当您的PCB的账号与商城的账号关联上后(只能一个账号关联一个账号哦,不能1个账号关联多个账号的哦),用PCB的账号与密码就能直接进商城的,关联好了的,密码可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还是它们没有用ERP之前的编码,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编的。但它们的客服说我的是e,K是有专门的人员跟进 ...

客户编号的数字是排序的,至于后面的字母会有不同(是表示:不同的字母会由不同的业务人员来跟进),您用客编与密码进到系统里,左上角的联系方式,就是您这个编号相对应的客服人员的联系方式。点击QQ就能直接咨询,这类营销QQ,后续联络,请在:生活服务 内查找。当有人员流动或转岗,会由公司分配新的客服供咨询。整个服务过程是通过ERP系统分工分段合作,只有您相对应的客服,才有权限查看得到:您相对应订单及客户资料等相关情况。其他字母的客服是没有权限查看的。

通过ERP系统分工分段合作,都是公开透明统一的,找到哪个业务问到的情况都差不多;新客户注册时,知道业务员代号的请尽量填写业务代号(有专门的人员跟进),其他的系统分配客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您的PCB的账号与商城的账号关联上后(只能一个账号关联一个账号哦,不能1个账号关联多个账号的哦),用 ...

没有发现你所说的关联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现你所说的关联功能

不好意思啊,我这毕竟是PCB的销售,您那边为何未显示那个功能,不能帮直接查看到;
请直接联系一下商城的在线客服,帮您查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原来关联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立创商城-服务热线4000-800-709
立创商城-服务企业QQ4000800709

网友:
我都是用文件记下用户名和密码的

楼主:
多谢嘉立创的及时有效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现你所说的关联功能

如图所示,左侧:账户中心下有个:嘉立创样板客户,在这里面可以关联pcb编号。

网友A:
关联了,但两边密码还是独立的,不能互相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联了,但两边密码还是独立的,不能互相通用

立创账号与PCB账号关联好后,有个曲线的方法,在PCB系统点击下图红框处可进到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