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电脑,囧大了,面子丢尽

楼主(2014-07-27):
我的笔记本前一段时间出问题了,也在论坛发帖子求助过,经过百度然后自己实验基本把现象总结清楚
1、正常启动装机,进pe从没出问题
2、冷机用电池启动没问题,用外置电源总是启动到一半突然掉电自动重新开机,偶尔也能启动,只要启动好了就没有问题
3、机子烧热后,再不管用适配器还是电池都能正常启动

今天拿着电脑到售后中心去,试机没问题,我感觉很囧
我说热机没问题,估计今天温度太高,我就拿着电脑到空调边吹冷,继续试机还是没问题,非常囧
我说那我现场装机,把所有的驱动装完看看,折腾个把小时,还特意把机器拆开了在空调出风口吹冷,再试机,还是没问题,我囧到无话可说了
我就担心会这样在家试了很多次,现象非常容易重现

灰溜溜的回家了,心想要是好了的话也行,回家后,再上电,哇靠,还是重启,心凉了,作为电工的我心灵受到小小的伤害,激发我探究到底的决心,我想家里可能湿度比售后站高,如果电路板进了那种特别吸潮的灰,冷了后吸潮了,热机后就干燥了吗,回来后将电脑全拆了,从CPU插槽到所有的端子,电路板都用无水酒精洗干净,吹干。
激动的上电,还是无限重启,悲催。
突然灵光一现,环境唯一可能不同的是插座地线有没有接上,家里的接了,售后站很可能就没接,赶紧找个没有地线的插排,接上,果然一切正常,囧啊,现在问题锁定在适配器了。
给适配器带上额定负载,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非常好啊,又陷入郁闷中。

网友A:
如果是联想的话我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
囧啊……囧啊……囧啊……

网友B:
今天我提着台机去修,花了30元,昨天突然死机l两次,第二次啥都不亮,重插内存条也不行。带到珠江路,修铺用测试卡插上,开始一家说主板坏了,再换一家下了内存条用擦皮擦了金手指,重装上说好了,接上显示器果然好了,报价30。

网友:
Y或者Y2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联想的话我一点都不奇怪。

联想啊,是联想啊

网友:
接地应该是更优良的条件啊?

也就是说适配器输出会有瞬间掉电的情况,这适配器质量也太差劲了吧。

网友:
说说为什么联想的装有地线就这样?

网友:
上网查下就知道了。自从用了联想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维修经历  我当时怎么就没换个插座试试啊

网友:
说说我的经历    室友电瓶车一充电   TM我的电脑频繁的重启    把充电器一拔    TM什么事都没有~         不知道这经历对楼主有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提着台机去修,花了30元,昨天突然死机l两次,第二次啥都不亮,重插内存条也不行。带到珠江路,修铺 ...

珠江路  一下子印入我的眼里, 我就在南京,就在珠江路附近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珠江路  一下子印入我的眼里, 我就在南京,就在珠江路附近活动。。。。  ...

你头像是遥控飞机,玩模型?

网友D:
我的电脑也遇到个问题,最近老是开不了机。按了开机键,电源灯亮起,风扇在转,黑屏很久没任何提示或者显示,偶尔能碰上过了很久很久很久能进入启动状态并开机成功,而且感觉键盘有时候不听使唤,不知道啥原因,搭车求教。电脑是两年前的sony低端机VPCEH38EC/W

网友E:
去年我笔记本出问题了, 突然开不了机. 排除电池电源问题后扔了几天后我打算自己修, 先大卸八块, 然后把各排线重新插了一下, 开机, 顺利点亮, 大喜, 立马装回去.
正如你所猜的, 事情没那么简单, 装好后插上电源, 再开机, 居然又没反应了. 好, 再拆.
拆开后又重复以上动作, 到半夜累的半死, 就丢下了, 第二天试了一下, 好了. 小心翼翼的装好, 再开机, 再次坑爹!
当时就崩溃了, 再拆, 然后仔细检查, 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了, 以为这次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可是装好后居然还开不了机. 实在没办法了, 问了联想售后的地址, 周末背着电脑跑了过去.
大热天好不容易找到联想售后, 描述后人家当场试机, 去掉电池, 一开机, 正常启动.
我傻眼了, 我说我这样试了, 不行啊, 并且我的适配器确定是好的.
然后人家拔下了适配器, 装上电池, 一按开机键, 又启动了.
我彻底傻了, 尼玛这不科学啊, 我拿出我的适配器, 插上, 继续试, 依然没问题......
我呆了一会, 忽然想起一件事儿, 送修之前我把硬盘拔掉了!
我不是冠希哥, 硬盘里甚至连AV都没有, 但我还是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硬盘里的东西, 所以把硬盘拔掉了.
这时我就明白了, TM八成是硬盘挂了!
我又喜又悲, 战战兢兢的拿过电脑掩面而逃, 回去装上硬盘, 果然又开不了机了, 再拔掉硬盘, 居然还开不了.....
根据之前的情况, 我扔了两天没动, 再开机, 正常了. 于是干脆买了个SSD, 不过可惜我满硬盘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年我笔记本出问题了, 突然开不了机. 排除电池电源问题后扔了几天后我打算自己修, 先大卸八块, 然后把各排 ...

哈哈。我碰到过几次电池锁死的状况。拔掉电池放个半个小时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我笔记本出问题了, 突然开不了机. 排除电池电源问题后扔了几天后我打算自己修, 先大卸八块, 然后把各排 ...

我懂,说多了都是泪,当时那个囧样子,惨兮兮的

网友:
同样悲催的路过,之前我的电脑的hdmi跟usb接口都有问题,一会儿行 一会儿不行,跑售后去,结果他们怎么试怎么行,把我郁闷的  ········  同样也是联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头像是遥控飞机,玩模型?

是啊,   航模玩啊。     兴趣爱好 极其广泛。  麻花藤  五一六三八零六三五

网友:
除非免费保修,一般电脑坏了都自己修

网友:
楼主 一直没讲AC是多少V?怀疑你是不是电工出身的?

网友F:
很多电子设备的电源地线和低压信号地是连在一起的,笔记本的电源地线和USB口的5V地是连在一起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打坏过几次主板,示波器的电源地线和探头的负极也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烧毁过示波器或者电路板的案例不胜枚举.买了笔记本后头一件事就是把电源适配器的地线掰掉,至于示波器,最好别掰掉,配一个1:1的隔离电源是最合适的.

网友:
是不是家里的电网没有维修站的干净。

网友:
哈哈,学习了,还有这等事?

网友G:
这算啥,我还以为LZ的艳照流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算啥,我还以为LZ的艳照流出了...

这个联想不错

网友:
我4年前买的一个 GATEWAY笔记本,折腾3个月才修好。

经常用着用着就 屏幕定格(已经死机),找售后搞不定,找厂家也搞不定。
最后自己通过各种细心观察记录,发现是无线网卡的问题,无论用不用无线网都会异常,最后换了个博通芯片的就网卡几年没事了。

后来得知是gateway公司产品的通病,很多人电脑有这故障都得不到解决办法,我向厂家说了这事,一句多谢都没捞着,反正就是不承认

网友:
要是联想,那就算了吧。。。。。。。正常!以前的T520都有时间启动不了,非得拔掉电池拿电源开机才行.

网友:
地线?不是吧。
谁科普下呢。
我的笔记本一直接的呢。

网友:
Thinkpad t系列,08年的机子,现在依然杠杠的,当初买它的时候那个心疼啊,现在想想,值了

网友:
一时间时运不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电子设备的电源地线和低压信号地是连在一起的,笔记本的电源地线和USB口的5V地是连在一起的,就因为这个 ...

把三插得那个电线弄掉?    这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我昭阳的笔记本刻录光驱在单位死活读不了盘,同样的盘别人机器上能读,折腾了很多天不少次都是不行,以为光驱挂了,刚好在保修期就网上预约了去修,到那边维修拿了我带的盘以及他们的不同档次的盘试机都能读,我很灰溜溜,就折回,回来后发现基本所有盘都能读了。在维修站他们就是正常拿盘试,没改过软件,更没拆机。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啥原因,难道电脑也有休息期,那些天光驱刚好不高兴罢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也遇到个问题,最近老是开不了机。按了开机键,电源灯亮起,风扇在转,黑屏很久没任何提示或者显示 ...

我的一台惠普NC6230也是一样,有时要压一下键盘下北桥位置就可以亮屏,亮了之后就正常了,按得起火了干脆换了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