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M8烧完熔丝不能再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4-07-27):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一个不算复杂的板子,上面一块M8,接的晶振,现在把熔丝烧成使用外部晶振了,然后读写器就保错了,再也没法烧写了,这是哪的事呀

网友:
比如说复位当io

网友A:
拿一块好的板子的一个IO接到到坏芯片的晶振脚,让好的芯片的IO不断地以最快速度01跳变,然后就可以烧了,把熔丝位改回来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块好的板子的一个IO接到到坏芯片的晶振脚,让好的芯片的IO不断地以最快速度01跳变,然后就可以烧了,把熔 ...

现在问题是弄了5块板子,熔丝位设置没错,一改熔丝位就这样,已经3块这样了,那两块没敢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