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5438读MPU6050,直接操作寄存器还是使用MSPWare里面的库函...

楼主(2014-07-28):
我需要通过i2c读取MPU6050的六轴数据,芯片型号是MSP430F5438。MSP430用的不多。
现在有两种办法,一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另一个是使用MSP430Ware里面的库函数。
库函数:

贴一个例子:Master Receive Single
//!
//!                                /|\  /|\
// //!               MSP430FR5739      10k  10k     MSP430F5739
//!                   slave         |    |        master
//!             -----------------   |    |   -----------------
//!           -|XIN  P1.6/UCB0SDA|<-|----+->|P1.6/UCB0SDA  XIN|-
//!            |                 |  |       |                 | 32kHz
//!           -|XOUT             |  |       |             XOUT|-
//!            |     P1.7/UCB0SCL|<-+------>|P1.7/UCB0SCL     |
//!            |                 |          |             P1.0|--> LED
//!

#define SLAVE_ADDRESS 0x48

uint8_t RXData;
void main(void)
{
        //Stop WDT
        WDT_A_hold(WDT_A_BASE);

        //Set DCO frequency to 8MHz
        CS_setDCOFreq(CS_DCORSEL_0, CS_DCOFSEL_3);
        //Set ACLK = DC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8
        CS_clockSignalInit(CS_A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8);
        //Set SMCLK = DC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8
        CS_clockSignalInit(CS_S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8);
        //Set MCLK = DC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8
        CS_clockSignalInit(CS_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8);

        // Configure Pins for I2C
        //Set P1.6 and P1.7 as Secondary Module Function Input.
        /*

         * Select Port 1
         * Set Pin 6, 7 to input Secondary Module Function, (UCB0SIMO/UCB0SDA, UCB0SOMI/UCB0SCL).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6 + GPIO_PIN7,
                GPIO_SECONDARY_MODULE_FUNCTION
                );

        EUSCI_B_I2C_masterInit(EUSCI_B0_BASE,
                               EUSCI_B_I2C_CLOCKSOURCE_SMCLK,
                               CS_getSMCLK(),
                               EUSCI_B_I2C_SET_DATA_RATE_400KBPS,
                               1,
                               EUSCI_B_I2C_SEND_STOP_AUTOMATICALLY_ON_BYTECOUNT_THRESHOLD
                               );

        //Specify slave address
        EUSCI_B_I2C_setSlaveAddress(EUSCI_B0_BASE,
                                    SLAVE_ADDRESS
                                    );

        //Set Master in receive mode
        EUSCI_B_I2C_setMode(EUSCI_B0_BASE,
                            EUSCI_B_I2C_RECEIVE_MODE
                            );

        //Enable I2C Module to start operations
        EUSCI_B_I2C_enable(EUSCI_B0_BASE);

        EUSCI_B_I2C_clearInterruptFlag(EUSCI_B0_BASE,
                                       EUSCI_B_I2C_RECEIVE_INTERRUPT0 +
                                       EUSCI_B_I2C_BYTE_COUNTER_INTERRUPT
                                       );

        while (1) {
                __delay_cycles(2000);

                // I2C start condition
                RXData = EUSCI_B_I2C_masterReceiveSingleByte(EUSCI_B0_BASE);

        }
}

直接操作寄存器:

例子:Master Receive Single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char RXData;
unsigned char flagTest;
int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Init SMCLK = MCLk = ACLK = 1MHz
    CSCTL0_H = 0xA5;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 Set max. DCO setting = 8MHz
    CSCTL2 = SELA_3 + SELS_3 + SELM_3;      // set ACLK = MCLK = DCO
    CSCTL3 = DIVA_3 + DIVS_3 + DIVM_3;      // set all dividers to 1MHz
    // Configure pins
    P1SEL1    |= BIT6 + BIT7;

    UCB0CTLW0 |= UCSWRST;                    //Software reset enabled
    UCB0CTLW0 |= UCMODE_3  + UCMST + UCSYNC;//I2C mode, Master mode, sync
    UCB0CTLW1 |= UCASTP_2;                    //automatic stop generated
                                            //after UCB0TBCNT is reached
    UCB0BRW    = 0x0008;                     // baudrate = SMCLK / 8
    UCB0TBCNT |= 0x0001;                    //number of bytes to be received
    UCB0I2CSA  = 0x0048;                    //slave address
    UCB0CTL1  &=~UCSWRST;
    UCB0IE    |= UCRXIE+UCNACKIE+UCBCNTIE;
    P1DIR |= BIT0;

    while (1)
    {
      //__delay_cycles(2000);   //程序跑到这里就死了??
      flagTest =1;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CPUOFF+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 = 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B0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_B0_VECTOR))) USCIB0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0IV,0x1E))

  {
      case 0x0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s break;
      case 0x02: break; // Vector 2: ALIFG break;
      case 0x04: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break; // Vector 4: NACKIFG break;
      case 0x06: break; // Vector 6: STTIFG break;
      case 0x08: break; // Vector 8: STPIFG break;
      case 0x0a: break; // Vector 10: RXIFG3 break;
      case 0x0c: break; // Vector 14: TXIFG3 break;
      case 0x0e: break; // Vector 16: RXIFG2 break;
      case 0x10: break; // Vector 18: TXIFG2 break;
      case 0x12: break; // Vector 20: RXIFG1 break;
      case 0x14: break; // Vector 22: TXIFG1 break;
      case 0x16:
                  RXData = UCB0RXBUF;    // Get RX data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break; // Vector 24: RXIFG0 break;
      case 0x18: break; // Vector 26: TXIFG0 break;
      case 0x1a: P1OUT ^= BIT0;
                 break; // Vector 28: BCNTIFG break;
      case 0x1c: break; // Vector 30: clock low timeout break;
      case 0x1e: break; // Vector 32: 9th bit break;
      default: break;

  }

}

上面例程里面是两个MSP430单片机的i2c通信,我现在要做的则是MSP430读取mpu6050传感器。想问一下,直接在例程上面修改的地方多吗?

网友(2014-12-13):
我最近在玩msp4305528,也是在纠结用MSP430ware 库还是自己写底层。

网友(2015-01-22):
对TI推出的Lib也感兴趣, 用的多吗, 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