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连接DDR2,OCT功能管脚RUP RDN必须用吗?

楼主(2014-07-28):
请教,cyclone iv 连接DDR2,OCT功能管脚RUP  RDN必须用吗?

网友A:
是的,必须要接49.9 1%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上拉接1.8V

网友(2014-12-13):
引用 网友A:
是的,必须要接49.9 1%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上拉接1.8V

请问,你说的这个是外部的?
那内部的终端电阻没用了?

网友(2015-05-31):
必须用 很用 非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