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使用AD14复制PCB板时敷铜不见了.

楼主(2014-07-28):
请大家帮忙,使用AD14复制PCB板时敷铜不见了(请看下图),是不是要设置什么的呢??

网友A:
重新覆铜,网络重新导,或者用snippe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覆铜,网络重新导,或者用snippets

因为做线路板时是拼板的,,,所以就复制线路板,进行拼板,,我想复制出来不需要重新敷铜的

网友:
果断AD9..越新越蛋疼..

网友:
我来回答你
选中你的覆铜,右键

如果是复制拼版,建议使用特殊粘贴,并且不更新覆铜

网友B:
AD自带的拼板管理起器,多强大,多方便怎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自带的拼板管理起器,多强大,多方便怎么不用呢

先谢谢你的指教,,我是用特殊粘贴的,但是呢敷铜不更新设置不知道在那里设置,,是不是以下图的设置,用自带的拼板功能,用来拼外形四四方方的线路板还可以,如果外形不是那么规则的话拼起来就不灵活了

网友C:
默认情况下不是对铺铜进行移动或者更改参数都会提示是否rebuild的吗?一直粘贴完点否,所以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设置里repour是never。
另外不规则外形的拼版是同版多拼吗?为省面积的可以先整出个相对正方的”模块“,再特殊粘贴就可以了,特殊粘贴可以设置粘贴间距,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LZ有什么难拼的版贴出来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指教,,我是用特殊粘贴的,但是呢敷铜不更新设置不知道在那里设置,,是不是以下图的设置,用 ...

1L那个算是不规则吗?

网友:
AD9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D:
选择要复制的PCB时,十字光标的范围要包含PCB和敷铜,你这应该是复制时原PCB的敷铜没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情况下不是对铺铜进行移动或者更改参数都会提示是否rebuild的吗?一直粘贴完点否,所以没出现过这样的 ...

AD09点否就不会重新敷铜了,但是AD14呢。。直接没显示出来,要重新点更新才出来,并且需要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要复制的PCB时,十字光标的范围要包含PCB和敷铜,你这应该是复制时原PCB的敷铜没选中 ...

有选中的,,你看图片不是有一个红色跟蓝色的框吗??双击更新它就会有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09点否就不会重新敷铜了,但是AD14呢。。直接没显示出来,要重新点更新才出来,并且需要网络, ...

把repour的设置项改成never应该就好了。我现在也是用的AD14。

楼主:
AD自带的拼板功能,就像阵列粘贴,又不会加上工艺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epour的设置项改成never应该就好了。我现在也是用的AD14。

选择NEVER后。。用特殊粘贴它也会自动更新敷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择NEVER后。。用特殊粘贴它也会自动更新敷铜的。

我找块板子特殊粘贴拼了下,有提示是否rebuild。要不你把AD的设置恢复默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块板子特殊粘贴拼了下,有提示是否rebuild。要不你把AD的设置恢复默认试试。 ...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2014-09-16):
引用 楼主:
我试一下。。谢谢

请问你的问题搞定了吗?我也在拼板时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AD14的铺铜好想是会自己锁上,选中不了,学习中

网友E:
智能粘贴,保持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智能粘贴,保持网络

保持了网络,如何拼板?

网友(2015-08-17):
我也是遇到这问题,最后逼的没办法了只能勾选“保持网络”,拼版后会看到密密麻麻的鼠线。

网友(2016-08-20):
请问你们AD14拼板自动重新铺铜的问题解决没?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7-02-06):
遇到同样的问题,只能选择保持网络,然后就有敷铜了。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掉这些网络??

网友:
不更新敷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