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精确输出脉冲数(0~1.2M)/s

楼主(2014-07-28):
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最高转速30转每秒,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后最高转速下每秒给出的脉冲个数应该为30*40000 = 1.2M(个),这个在STM32下如何精确的实现?

网友A:
我靠, 谁家步进电机这么NB, 18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 谁家步进电机这么NB, 1800RPM

同事说的,我了解不多

网友B:
你这转速确实对步进电机有点强求了,而且你的细分设置得太高,STM的输出频率1.2M,还要精确控制加减速可能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转速确实对步进电机有点强求了,而且你的细分设置得太高,STM的输出频率1.2M,还要精确控制加减速可能 ...

我是考虑了最极端的情况的,同事说转速最高是1800r/min,细分系数最高256(老高……),我不知道这个细分应该多少比较合适,从哪些方面来衡量呢,因为我是刚刚接手这个项目的,所以很多基础性的东西了解不深,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我买的是这个型号的,http://detail.1688.com/offer/385 ... m=a261b.218759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 谁家步进电机这么NB, 1800RPM

刚刚我自己去确认了一下,实际上是1~1000RPM

网友C:
没有这么快的吧,这么快肯定会失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快的吧,这么快肯定会失步的!

应该是没有这么快的。

网友D:
DMA+TIM输出+TIM计数

网友E:
1000圈每分钟,手指一捏就停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A+TIM输出+TIM计数

好的,就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0圈每分钟,手指一捏就停了,你可以试试!

下午尝试一下……

网友F:
用STM32有点难度,用CPLD的话,轻松达到。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634-1-1.html  最高频率到四五兆都可以。
这个有个跑高速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0327-1-1.html,不过这个是在细分很小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STM32有点难度,用CPLD的话,轻松达到。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634-1-1.html  最高频率到四五 ...

不知道细分有没有必要那么高,哎,这输出频率最大将近1M就是个坑啊

网友G:
楼主买的驱动器最大能接受多大的频率呢,如果内部用光耦隔离,可能达不到这个频率的

网友:
查了下,光耦不是问题,高速光耦可以满足。

网友:
256*200=51200,一圈要这么多脉冲,要不就是128*200=25600,取不到40000这个值的

网友H:
我没看错吧,悬赏10莫元
你搞好我给你20莫元你告诉我怎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没看错吧,悬赏10莫元
你搞好我给你20莫元你告诉我怎么干

哈哈,钱不多,请莫见怪,下次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买的驱动器最大能接受多大的频率呢,如果内部用光耦隔离,可能达不到这个频率的 ...

这个得去查一下才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靠, 谁家步进电机这么NB, 1800RPM

我试着用57hs22达到6000转/分钟~不过仅有观赏价值。
正常工作1800转的确太高了。容易堵转

网友J:
深刻感觉搞这种设计还是用专用的驱动芯片比较爽。。。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深刻感觉搞这种设计还是用专用的驱动芯片比较爽。。。省时,省力

已经买了驱动器了,现在就是利用单片机加入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试着用57hs22达到6000转/分钟~不过仅有观赏价值。
正常工作1800转的确太高了。容易堵转 ...

是的,目前测试使用的电源功率太低了……

网友:
这个速度真高

网友K:
最喜欢电机驱动了,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喜欢电机驱动了,支持一下

你搞过没有呀?

网友K:
当然搞过了,用TB6550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当然搞过了,用TB6550芯片

高手能否指导一二,在这个上面弄过PID么??

网友K:
步进电机是开环运行,没有PID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步进电机是开环运行,没有PID参数啊

哦哦,我们是自己加入了控制部分,做成闭环的。

网友K:
你这个有编码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有编码器,是吗?

有的,高手做过么?

网友L:
步進1800RPM是有一點高

网友M:
频率太高了.单片机实现不了,估计外挂CPLD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步進1800RPM是有一點高

狂汗,我搞错了,是1000R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频率太高了.单片机实现不了,估计外挂CPLD可以实现吧

是的啊,看看搞搞

网友:
单片机只用过500k的

网友:
项目中使用1500RPM很平常。

网友N:
定时器输出PWM,PWM引脚配置到外部中断,中断程序根据方向对位置加一减一控制。

网友:
戳我   楼主,给分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定时器输出PWM,PWM引脚配置到外部中断,中断程序根据方向对位置加一减一控制。 ...

浪费IO的做法,为什么不直接溢出中断?

网友:
本人用8051F120+180细分1M脉冲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做进给和转角应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浪费IO的做法,为什么不直接溢出中断?

没有浪费IO,假设PA0是PWM,就配置PA0的外部中断就行了,无需外部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