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cos对于各位大侠的最大用途

楼主(2014-07-28):
最近最近也玩上了ucos,感觉有点奇怪,就是好像ucos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必要用上,或者说用的场合不对反而是耽误开发的时间,还不如裸机。我觉得主要是在多任务的时候会有用途,但是一般的定时器切换任务对于一般的任务来说已经足够了,很少说对任务的实时性很高的(这里也可能是我作为学生做的项目层次不够)。这里学习目的的就不说了。于是我就想问大侠们,到底什么时候用ucos才是好的,不会说为了ucos而ucos,能结合自己用ucos开发的经验更好。

网友:
我也有同感,为了用而用。

网友A:
假如一个地方  非得一定要执行完才好退出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又不能影响其他的任务。
你想想有木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一个地方  非得一定要执行完才好退出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又不能影响其他的任务。
你想想有木有这 ...

目前还想不到,能否举几个例子

网友:
学习OS是学习一种思想,一种架构!是简化开发的一种工具!
可以理解成对常用的功能的一组抽象接口!
如果当你遇到一个相对比较复杂功能项目时,OS可简化你项目中各个模块的逻辑结构!
当然如果你还停留在什么是RTOS或是还没理解整个RTOS的实现时,使用它或许是一种负担,
也就成了为了用而用了!不过你学会使用它总是没错的!即便是裸机开发你也会用的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想不到,能否举几个例子

我给你个例子,如果需要设计一个显示读取文件速度及剩余时间的界面,
而读取目录里所有文件使用类似f_read这样的函数接口,当然这个函数是别人写的,
如果你读取一个较多文件目录时,可能需要几十秒,你如何做到界面实时显示复制情况!
你可以想象下WINDOW下复制某个文件或目录时显示的对话框!

网友:
做开发板..

网友:
等到你觉的用裸机跑比较头大时,就是上os的时候。至于一般的 用或不用。没有什么看个人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个例子,如果需要设计一个显示读取文件速度及剩余时间的界面,
而读取目录里所有文件使用类似f_rea ...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有交互,有多个控制端口,有多个任务需要一块mcu做的时候呐。用操作系统可以把底层的驱动和顶层的调用分开,实现多个地方调用同一个资源

网友:
估计做产品的时候很少用ucos 吧,用其它的居多

网友:
我之前也不倾向于用OS,裸奔了很久。不过这次重构项目代码(2万多行),不断调整代码和模块,竟然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多任务OS(4000行),算是给自己穿上衣服了吧。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项目复杂度上来后,用OS几乎是自然、必然的选择,否则维护和升级起来真是无比的郁闷。

网友:
如果程序不用扩展,且子功能执行顺序比较简单维护容易,就可以裸奔了。但总觉得ucos就是鸡肋,除非花钱买全它的外部模块,不然什么都得自己扩,虽然利于提升自己,但是你会发现做产品的重心偏离,而且还得对稳定性打上问好……还是掌握完整的来源系统帮助大。

网友:
从模块化,维护,升级来说,应该上OS.
从稳定性来说,上不上OS都一样。

网友:
有着同样的疑惑,先顶一下!

网友:
感觉学OS主要学它的思想

网友C:
目前能感受到的好处是:任务内延时不影响其它任务执行
当然用状态机也能实现,不过用OS的话方便一些

网友:
如果介于OS和裸奔之间,可以参考我的类OS调度器

网友:
系统是趋势吧

网友:
编程思想与方法,软件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能感受到的好处是:任务内延时不影响其它任务执行
当然用状态机也能实现,不过用OS的话方便一些 ...

谢谢!!!!!!!!!!!

网友:
主要是使用配套的软件库,调试工具等;简化工作量;

网友:
等同于VC的多线程,我觉得。

网友:
主要是阅读它的代码。

网友:
LZ不如看看freertos,免费的,以后也可以光明正大用在产品上,而且也没有移植的说法,改不到10行就能用在STM32上了。

网友:
        用OS时为了简化设计的,便于程序功能的扩展和后续的升级,让用户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应用上,而不是放在程序的结构上。
      对于后续添加的优先级别低的任务,对前面的优先级别高的任务的时间响应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OS是一个很的方法和思路,可以降低开发的难度。

网友:
如果是两人以上合作开发,用ucos可以隔离互相之间的掣肘,好处之一。延时程序容易写,之二。程序量大,让破解的人不易反汇编研究,之三。

网友:
对于教育,uC/OS有着领先的中文支持。对于商业,有太多其他可以选择的。

网友:
用来学习最好,学完后发现,竟然发现做到产品中还要收费,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2014-09-05):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个例子,如果需要设计一个显示读取文件速度及剩余时间的界面,
而读取目录里所有文件使用类似f_rea ...

WINDOW下复制某个文件或目录时显示的对话框,是不是复制的时候,中断下插入显示的对话框,然后继续复制呢。

网友:
我认为至少可以简化很多东西的

网友:
我也有同感,可能是用的太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