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WD模式下载问题

楼主(2014-07-28):
SWD模式J-SWD模式J-Link Commander下载能识别M3内核,但是下载不进去程序,
提示错误如下
选择SWD式,没有发现SWD-DP.。不知道是怎么回事。BOOT0接地。BOOT1悬空的。

Link Commander下载能识别M3内核,但是下载不进去程序,
提示错误如下

楼主:
图片在这

网友A:
插错线了,或者单片机没工作

网友B:
先确认一下芯片有没有工作,电源引脚确认一下,注意测一下VDDA,VSSA。
确认接线。
另外程序里SW功能屏蔽之后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一下芯片有没有工作,电源引脚确认一下,注意测一下VDDA,VSSA。
确认接线。
另外程序里SW功能屏蔽之 ...

有Jlink下载是正常的,也能找到M3的内核呀,改成SWD就提示NO-SWD d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错线了,或者单片机没工作

线没错,单片机供电正常

网友(2015-06-13):
时钟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