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买到能抓包的以太网HUB?

楼主(2014-07-28):
在京东和亚马逊上都搜索不到。这玩意儿也算被市场淘汰的东东了,可在网络抓包分析中,这玩意不能没有。

最近也是要做以太网报文帧协议分析,所以必须弄到这玩意。

淘宝上有一些二手的,也不知道靠不靠谱。

我想实在买不到了,干脆自己做一个,初步想法是把RJ45里面的几根信号线全部并出来,并一个4口或者8口的,就行了?

网友A:
HUB几年以前就停产了,如果自己玩,就淘宝买个旧的,如果非要新的,也不是没有,就是贵些,就是带端口镜像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B几年以前就停产了,如果自己玩,就淘宝买个旧的,如果非要新的,也不是没有,就是贵些,就是带端口镜像 ...

好, 谢谢!端口镜像我搜搜。

网友B:
关键是要抓什么报文? 镜像是很流行的, 并联到电缆上是不可行的.

网友:
端口复制器
Tap

网友C:
我上次在淘了个二手HUB,后面买了个带监听的千兆交换机,99元

网友:
winshark  不行吗?

网友D:
或者是IXIA这种仪器绝对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要抓什么报文? 镜像是很流行的, 并联到电缆上是不可行的.

就是基于TCP/IP的,包括modbus TCP在内,还有一些非标的,等等

网友:
淘宝上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真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在淘了个二手HUB,后面买了个带监听的千兆交换机,99元

求“带监听的千兆交换机”型号或链接……

楼主:
没这么便宜吧,我已经选好型了。

感谢2楼说的端口镜像关键词。一般带网管功能的交换机就行。

虽然老式HUB便宜也能抓包,但是一般都是10M的速度,而且通行量大了,会增加数据包直接的碰撞,降低通讯效率。

我选的型号是 TP-LINK的TL-SF2005,淘宝上230元一台,5口的。带端口镜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是IXIA这种仪器绝对满足你的需求。。。。

哥们,你这个太高大上了。我根本不敢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带监听的千兆交换机”型号或链接……

不好意思,我那台现在好像买不到了,我当初那个链接的也下架了。型号是EDIMAX ES-5400d+。现在只能找其他牌子了。我当初是调试LWIP的时候才买的。发热量挺大的,我拆下去看了一下,用料十足,估计这些料都不止99元,应当是清仓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在淘了个二手HUB,后面买了个带监听的千兆交换机,99元

求链接,上次论坛别人送了我一个HUB。
淘宝上现在还有HUB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么便宜吧,我已经选好型了。

感谢2楼说的端口镜像关键词。一般带网管功能的交换机就行。

有时板子要测试确保10M半双工没有问题,还是要HUB直接测试一下。
虽然电脑的网卡也可以设置为10M半双工。
反正专门调试也不怕多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链接,上次论坛别人送了我一个HUB。
淘宝上现在还有HUB卖呢。

我那台停产了,你可以考虑楼主说的 TP-LINK的TL-SF2005 。

网友:
去年用过IXIA400T,后来用上了IXIA MX2。MX2是单卡16口*10GB的,研究过内部的设计每一个端口含有两个FPGA加一个CPU,非常强悍的设备估计价格的上百万。。。。任何网络数据均可分析和测试。

网友:
带镜像端口的交换机是LZ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这个太高大上了。我根本不敢仔细看。

哪里哪里, 刚上架一台IXIA能卖一堆这些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TP-LINK TL-SF1005D 5口百兆HUB,你要不?你付运费即可,我在北京。

网友:
有跟楼主一样的需求,但一直有一个很老的HUB用着,一直担心这个HUB哪天挂了该怎么办,幸好,在这里又学到了新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