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锁相换问题?

楼主(2014-07-28):
     如题,请问,假如输入一个1HZ基准频率信号,怎样输出10M频率信号,输出信号高精度的,同相位?采用FPGA还是用DDS容易点?

网友:
利用稳定度较高的本地振荡器 对外部输入的低频基准信号 进行锁相控制;上传资料供参考:
---------------------------------------
--编辑原因:上传未成功
----------------------------------------

网友:
要看输出、输入“变比”多大

楼主:
  是的,3楼说的有道理,不会像2楼是的无解吧,我本来想用FPGA或者DDS AD9850 带恒温有源晶振20MHZ PLL 200MHZ频率,产生10M频率输出,然后FPGA计数产生1HZ信号,来对输入基准频率1HZ,然后再微调FPGA或者DDS AD9850 产生10MZ输出频率,不知这种方法可行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3楼说的有道理,不会像2楼是的无解吧,我本来想用FPGA或者DDS AD9850 带恒温有源晶振20MHZ PLL 200 ...

按您的方法是一种理论;但是对时钟模型的建立和控制比较难;详细请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您的方法是一种理论;但是对时钟模型的建立和控制比较难;详细请见附件 ...

     真是高手,一说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按照我的思路,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精度误差20ns,能做到?你摸过资料中的类似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高手,一说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按照我的思路,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精度误差20ns,能做到?你摸过资 ...

高手不敢当...这些是时频的入门知识..
-------------------------------------------------
有关您提到精度的问题有几个前提:
1、参考源的精度是否满足跟踪要求;==参考源的精度要足够高,如跟踪空中的GPS/BD 和地面的铯钟等,这些高等级参考源才有跟踪溯源的价值;目前比较大众的标准是:频率稳定度优于±1E12/天;
2、本地振荡器的短期稳定度是否足够过滤信号源的噪声,及老化速度能否满足守时标准;==至少要恒温晶体或以上的振荡器能达到您想优于20ns的保持指标;但守时指标待商榷;
3、最重要的一点是20ns精度的评价标准:是统计均方根值(1Sigma);或者是MTIE;或者是TIE;==如果是统计均方根值 20ns的指标很容易,基本能达到小于10ns指标;
                                                                                                    如果是MTIE指标,跟踪卫星很难达到;
                                                                                                    如果是TIE指标,  跟踪卫星很难达到;
-------------
个人意见,警慎参考

网友:
用途不清楚.专门的晶振不行么?为什么要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敢当...这些是时频的入门知识..

有关您提到精 ...

      输入时钟参考源基本上就是GPS输出秒脉冲信号,产生输出10M、2.048M信号,误差就按是统计均方根值(1Sigma)算,用FPGA还是DDS容易点?恒温晶体要用多少M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时钟参考源基本上就是GPS输出秒脉冲信号,产生输出10M、2.048M信号,误差就按是统计均方根值( ...

既然您心里已经有数了 ,开一版验证下你的想法和方案吧...祝好运

网友:
GPS 的 1PPS 输出秒脉冲信号也不是每一个脉冲沿都是准的。能保证的是误差会小於某个上限及误差并不会随时间增加而累积。

互联网上有很多 1PPS 输出秒脉冲信号锁定 10MHz OCXO 恒温晶振的设计,你就参考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