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三)

楼主(2014-07-28):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

      上周笔者已经向大家介绍了FRDM-KE02例程包中的boot loader例程的相关代码组成和程序流程关系,而这次的内容则紧跟上一次,介绍KE02通过boot loader例程实现User code升级的步骤。 闲话少叙,立即开整!
1.        Boot loader例程烧录
    运行平台
        FRDM-KE02
        IAR ARM IDE
    运行例程(IAR)
1)        使用USB cable连接FRDM-KE02开发板Min-B USB连接器(J6);
2)        加载GPIO工程后,选择【FLASH_64KB】,点击进行编译;
3)        编译成功后,点击进入调试界面;
4)        进入调试界面后,点击运行例程。
2.        Boot loader上位机使用手册
1)        解压AN2295代码包后,在<install_dir>\an2295sw\masters\debug路径下,打开“win_hc08sprg.exe”

图1

2)        生成User code的S19文件
        修改User code工程的linker file文件(以IAR ICF file为例)

        生成S19文件设置
        选中工程后,右击后并单击【Options】,图2所示;

图 2

        勾选【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并选择【Motorola】作为Output format,如图3所示;

图 3

        勾选【Override default】,可修改生成文件的文件名,最后单击【OK】,如图4所示;

图 4

3)        上位机与FRDM-KE02建立连接

图 5

        【1】:选择合适的COM;
        【2】 :  选择协定好的波特率;
        【3】:选择User code工程生成的S19文件;
        【4】:点击Connect,接着复位Target,使得Boot loader例程重新运行。
4)        User code更新
       经上述3步骤后,上位机的Identification框中会显示Boot loader的相关属性信息(如图6所示),同时主窗口还显示了MCU的封装形式、Flash特性、中断向量表重定向地址、User code所占Flash空间等信息,表明了上位机与Target连接建立成功,接着点击【Program】,即可实现User code更新,如图7所示。

图 6

图 7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三)文档下载:

楼主: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系列已完结,如有什么不足,或者不充分,疑问的地方,请在后面跟帖,谢谢!

网友A:
AN2295里面最核心的是FC协议吗?MC9S08PT60的一个官方文档用到的是MOD BUS协议,跟这个FC协议区别大吗?K64F的KBoot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不用太详细的说,我只是需要有个方向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2295里面最核心的是FC协议吗?MC9S08PT60的一个官方文档用到的是MOD BUS协议,跟这个FC协议区别大吗?K64 ...

你好,针对你的问题,我逐个回答吧。
1.FC协议我觉得最核心看你这么理解啊,我觉得它只是提供一种建立链接的手段,其实客户也可以自己定义确立链接的协议,打个比方吧,
比如你自己定义一段特殊的字符串,就像暗号一样,只要上位机与MCU能对得上,就可以默认链接建立成功啊,然后既可以开始传递数据啊。
2. 你说的这个文档,能否告知文档的名称,我可以去查看一下。
3.至于KBOOT方案,处于的目的是将串口,I2C,CAN,USB HID等集中在同一个代码中,客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
而且目前支持的通信方式还在增加,比如会增加SPI,USB MSD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2295里面最核心的是FC协议吗?MC9S08PT60的一个官方文档用到的是MOD BUS协议,跟这个FC协议区别大吗?K64 ...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网友:
拿到FRDM-KE02,再细看

网友:
多谢指教 我先去把AN2295文档看完再说吧 目前了解的比较浅 有问题我会再提出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东东

网友:
串口协议哪个文档里有,我想加到我的离线下载器中!

网友:
努力挣飞币,争取早日用上KE02,用上楼主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的例程,不错,以后用的上的

网友(2014-09-02):
这个以后肯定用得上,学了收下。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ke系列最大封装是多少脚?可操作IO多少?flash多少?EEPROM多少?如果我拿他替换xd256的话,具有可行性吗?因为256的bootloader我搞不定,这个有现成的bootloader岂不是很好?cw方面5.1我已经可以上手了。10.几的不知道麻烦不麻烦!

网友:
多谢,以后用得到

网友:
感兴趣,收藏了。

网友:
再学学解析三,谢谢。

网友:
收藏。。看看。有个板子,还没怎么玩起来。

网友:
我也收藏下吧,

网友B(2014-11-26):
谢谢分享,期待下次出个KBoot的教程哈。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期待下次出个KBoot的教程哈。

好的,没问题!

网友(2015-03-30):
不错啊,可以试着写一个啊。。。。。。。。。

网友C:
后面的User code工程只有linkfile要改动,其他都不用改动就行,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User code工程只有linkfile要改动,其他都不用改动就行,是么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

请问user code这种调试怎么调试?是不是没有办法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