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玩意:貌似kinetis没有内部电压参考? (已解决)

楼主(2014-07-28):
看来看去貌似只有TI 的64PIN的有内部参考电压,STM32也没有·········
相当蛋疼···········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款型号的Kinetis芯片呢?

网友B:
看了LZ的莫元,也是相当的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款型号的Kinetis芯片呢?

手上的是FRDM-K20的板子   准备用MK10DX256VLH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LZ的莫元,也是相当的蛋疼!

论坛老大罚的啊,没办法,慢慢转正吧
本来-2000,这不还弄回来几十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的是FRDM-K20的板子   准备用MK10DX256VLH7的···············

如果你要用MK10DX256VLH7芯片,那么请先下载参考手册K10P64M72SF1RM
在该参考手册的3.7.1.7 ADC and PGA Reference Options有描述ADC 的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用MK10DX256VLH7芯片,那么请先下载参考手册K10P64M72SF1RM
在该参考手册的3.7.1.7 ADC and PGA  ...

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一下技术支持:
你说的这款芯片,它的参考电压能输出吗?输出电流是多少?参考的最大温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一下技术支持:
你说的这款芯片,它的参考电压能输出吗?输出电流是多少?参考的最大 ...

可以输出VREF_OUT就是引脚名称

关于这个参考电压的参数,可以通过数据手册K10P64M72SF1的“6.6.4 Voltage reference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章节各表格查看。

网友D:
KL25好像就没有这种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E:
楼主的莫元 比我的还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莫元 比我的还少啊。。。

这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KL25好像就没有这种内部参考电压

飞思卡尔 Kinetis L系列之后的新产品将会添加类似的内部电压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 Kinetis L系列之后的新产品将会添加类似的内部电压参考。

大家可以从【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里看到KL28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以从【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里看到KL28芯片 ...

谢谢 关注ing

网友:
stm32f030f4p6 有内部参考电压,好像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以从【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里看到KL28芯片 ...

补充一张KL28的图,以便大家更直观地了解飞思卡尔Kinetis L系列新产品特点。

请问楼主需要的是这种内部参考电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KL25好像就没有这种内部参考电压

KL25内部有个bandgap,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当做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KL25内部有个bandgap,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当做参考电压。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醒
KL25内部的确有个类似内部参考电压的模块叫bandgap,不过这个电压不能当做ADC模块的参考高电平那样用,而是作为ADC输入选项之一。
具体请参考【经验分享】使用kinetis芯片自测VDD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KL25内部有个bandgap,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当做参考电压。

谢谢 我去看看bandgap

网友:
引用 网友F:
KL25内部有个bandgap,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当做参考电压。

KL25的bandgap是不好选择作为ADC的参考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我去看看bandgap

KL25的bandgap只有一个内部的1V,是没有通路直接选择成ADC的参考电压的。

网友:
很多单片机adc的参考电压都是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