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PE10.4快速导入IAR工程(适合初学者)

楼主(2014-07-28):
【经验分享】PE10.4快速导入IAR工程
一,经验分享描述
        可能很多网友看过我们的IAR_Processor expert的视频以及文档,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实现PE导入IAR中,但是实际的操作步骤却比较繁琐,建文件夹,选路径等等。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这样的繁琐过程,就是使用PE生成的链接文件ProjectInfo.xml,直接导入到IAR的工程中。当然这种方法,我们的FAE已经在我们的内部论坛分享过: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9051
然而,为了让PE生成的IAR工程便于移植,还是有几个点需要注意的,这些在内部论坛的文章中没有提及,所以在此分享PE到IAR的详细过程,方便新学者上手。
二,新建PE10.4工程
    要导IAR工程,首先需要先建一个PE的工程。本次PE工程平台为Processor expert 10.4软件,软件可以到这个链接下载: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下载需要先登录官网。
        下面新建一个PE工程。
1, File-> new-> processor expert project
2, 写入工程名字,比如PE_IAR, 下一步
3,选择芯片型号,比如KL25Z128xxx4.下一步。
4,工程模式选择standalone,如下图.

图1
5, 选择目标编译器为IAR ARM C Compiler, 点击finish

图2
工程建好好,可以配置芯片的CPU以及一些模块,在此不再讲解。
配置完成后,点击project-> generate processor expert code.生成代码。
下面就可以进入到IAR的配置过程中了。
三,新建IAR工程
     本次采用IAR 7.20平台。
1,打开IAR软件, project->create new project

图3
点击OK,
2,选保存工程路径到PE工程所在的路径下,输入工程名,如PE_IAR,完成。

图4
3, 确认IAR为运行工程链接状态。
Tools->opetions->project.

图5.
4,添加PE的链接文件ProjectInfo.xml。
Project->Add project connection,选择Freescale processor expert.

图6.
点击OK,后选择为PE 的ProjectInfo.xml文件。

图7.
完成后,点击open,等待PE的文件导入进IAR。
5,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workspace,同样是PE工程的路径下。
6,通过以上步骤,PE工程的相关信息已经全部导了进来。比如,芯片型号, 相关文件路径,link文件等等。
但是查看之后,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些路径都是绝对的路径,不是相对路径,为了便于工程的转移,所以需要将路径改为相对路径。
7,修改包含文件路径
Project-> options->C/C++ Complier->preprocessor,
如下图

图8
然后按照如下的办法将所有的路径都换为相对路径。

图9
7,修改link路径为相对路径
Project-> options->Linker->config
将路径修改为:$PROJ_DIR$\Project_Settings\Linker_Files\ProcessorExpert.icf
如下图:

图10
8,debugger 配置
Project-> options->Debugger->setup
这里配置具体的仿真器,比如采用opensda仿真,则选择PE micro。

图11
Flashloader 配置,这里非常重要,如果不选择flashloader,你会发现能够进入debug界面,但是确不能仿真,run不起来。
所以需要选择IAR根目录下对应的flashloader,比如这里以KL25Z128为例,flashloader的路径选择为:$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Lxx128K.board
如下图:

图12
9,具体仿真器配置
与debugger中的选择对应, 比如上面选择的是PE micro,这里也选择Pe micro, 然后配置接口形式为opensda。

图13
10,编译并下载,进入debug状态如下,芯片正常工作

图14
注意项:如果用高版本IAR生成的工程,然后拿低版本的IAR打开,会导致文件路径的丢失,需要手动添加,如果大家遇到这个问题,还可以自己用PE生成个然后再导入IAR。
四,附件
  附件附上本次的工程以及文档,便于大家下载收藏学习。

楼主:
希望对初学者有些帮助,如果大家在使用PE导IAR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欢迎发帖交流啦

网友:
详细的教程,谢~

网友A:
没用过IAR ,学习下

网友B:
用过IAR ,又卸载了。要注册。学习下

网友:
真详细,非常实用!

网友C:
IAR的字体怎么调的呀 我的字体好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IAR ,学习下

IAR还是挺好用的,我们官方kinetis的好多例程工程都是IA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的字体怎么调的呀 我的字体好丑

Tools-》option-》editor-》colors and fonts,然后你就选择你需要调整的字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IAR ,又卸载了。要注册。学习下

正版的IAR,没有license的话,可以免费用一个月。

网友D:
IAR用的比较熟悉一些,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 ,有时候IAR打开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呀  ,就是工作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有时候IAR打开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呀  ,就是工作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

那你应该没有打开工程,你点击project->add existing project, 然后选择你要打开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AR用的比较熟悉一些,谢谢分享

不客气,如果你在使用IAR和我们的kinetis结合的过程中有好的经验,也可以分享出来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应该没有打开工程,你点击project->add existing project, 然后选择你要打开的工程。 ...

谢谢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好了 楼主真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如果你在使用IAR和我们的kinetis结合的过程中有好的经验,也可以分享出来哦。 ...

在使用Iar,但是没有用kinetis,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正在学习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好了 楼主真牛

不客气,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发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使用Iar,但是没有用kinetis,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正在学习阶段

好的,如果在使用飞思卡尔产品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欢迎你发帖交流。

网友(2014-09-05):
mark   还没用过。以后可能用的上。

网友:
初学者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E(2014-11-04):
楼主的工程下载后全是符号报错,我的PE10.4版本也一样。求解决办法。可以问问楼主PE哪个版本吗?支持KL16z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工程下载后全是符号报错,我的PE10.4版本也一样。求解决办法。可以问问楼主PE哪个版本吗?支持KL16z ...

你IAR什么版本?
我IAR是7.2的,我的PE是10.4的,支持KL16,你可以直接按照方法导一个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IAR什么版本?
我IAR是7.2的,我的PE是10.4的,支持KL16,你可以直接按照方法导一个试试。 ...

自己导入试过了一样,刚刚把PE升级到10.4.1 还是一样啊。估计是IAR版本不兼容。楼主可以吧你的IAR共享下吗?还有除了P&EMicro  还支持Jlink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导入试过了一样,刚刚把PE升级到10.4.1 还是一样啊。估计是IAR版本不兼容。楼主可以吧你的IAR共享下 ...

你版本已经蛮新的了。回头我用新的IAR试试。
如果要用JLINK,直接在DEBUG那边下拉选择Jlink,然后到JLINK中选择烧录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导入试过了一样,刚刚把PE升级到10.4.1 还是一样啊。估计是IAR版本不兼容。楼主可以吧你的IAR共享下 ...

你把你问题重新发个帖子出来吧。
跟在分享帖后面很容易被忽略。
这样你发一个求助帖,以后有人遇到同样问题,也有参考。
你发帖后,我把我的IAR升级,然后导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你问题重新发个帖子出来吧。
跟在分享帖后面很容易被忽略。
这样你发一个求助帖,以后有人遇到同样问 ...

新帖地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0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