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07-28):
之前用STM32做了四路12V DC MOTOR闭环控制的全向小车,效果不错。
然后老板说要做个能座人的平台,给的最大载重是100KG。
我用四轮驱动的方式的话,每个轮子大概承重25Kg,车轮直径给100mm,车速初定0.5m/s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选型了,之前在学校都是做点单片机方面的应用,电压稍微高一点的都没接触过。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希望各位指点一二,让我有点方向。
问题如下:
1、总体方案我觉得应该是STM32控制器+电机驱动器+直流电机,这个有问题吗?
2、这个电机如何选型呢?功率多大合适呢?能否推荐几个常用的型号呢。因为控制是闭环速度控制,电机最好是带反馈。
3、闭环速度控制的话,我看见X宝有卖直流步进电机的,是否可用呢? 成本会不会上升呢?

网友A:
为何要四轮驱动?

网友A:
买电动三轮车给老板,怪事载人还要闭环速度控制,人是活的吗?在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四轮驱动?

全向小车嘛,四个轮子的转速需要单独控制的

请看这里: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wMTMxMzk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电动三轮车给老板,怪事载人还要闭环速度控制,人是活的吗?在干啥

就是想做成一个平台,平台要能承载一定的重量,后期加个椅子就是轮椅,加个机械臂就是移动手臂

网友B:
看了视频。。侧向移动的时候不懂的两个轮子几乎在摩擦。。坐人的话,岂不是底板要遭殃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侧向移动的时候不懂的两个轮子几乎在摩擦。。坐人的话,岂不是底板要遭殃了??哈哈 ...

其实是在滚动的

网友C:
是滚动的,有创意。

网友D:
这个轮子,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滚动的,有创意。

哎呀呀,你们都不关注问题的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轮子,很有创意!

哎呀呀,你们都不关注问题的重点....

网友E:
用直流有刷电机吧,也有低压大功率的电机,12、24、36、48 这类电压也不算高,控制上与你原来做过的差别不大。就是换个大功率驱动就

淘宝搜索一下吧,或者找电机厂家的网站去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流有刷电机吧,也有低压大功率的电机,12、24、36、48 这类电压也不算高,控制上与你原来做过的差别不 ...

谢谢你,现在有个计算的问题。电机功率根据车子的承载重量怎么计算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