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采样电路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07-28):
用一个运放做差动放大电路,当采样电阻在负载前面时(即高边方式),输出不对,误差非常大,但交换采样电阻和采样电阻的位置(即改为低边方式)时,结果是准确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图中R1为采样电阻,R10为负载。电路的放大倍数取十倍。
想用在电源中,所以只能采用高边方式。请知道的朋友指教。

网友:
楼主注意看手册,运放IN+、IN-的电压已经超出运放供电电压了,这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运放的供电电压改为15V还是一样,再说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也就是几十到几百MV啊
又试了一下,好像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运放的供电电压改为15V还是一样,再说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也就是几十到几百MV啊 ...

楼主:
又试了一下,好像是这个原因呢。谢谢啊

网友:
共模输入范围,共模抑制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运放的供电电压改为15V还是一样,再说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也就是几十到几百MV啊
又试了一 ...

他说的不是压差,是共模电压。V+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