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未使用的rst引脚问题

楼主(2014-07-28):
原理图上是没有rst引脚的(且不去评价画原理图的人)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ode
        else
                //code
end

使用quartus分配引脚时,unused pins 设置 as input tri-stated with weak up

这样我认为rst引脚就应该一直是1,我的程序就可以跑起来了

但实际rst的电平一直是0(实测)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怎么设置可以让这个rst的值是1呢

网友A:
默认rst为0,你初始化定义的时候为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rst为0,你初始化定义的时候为1即可

input  rst = 1?

网友B:
方法1,在Assignment editor里设置rst为弱上拉,这方法我没试过,仅觉得可以;
方法2, assign rst = 1;
方法3,fpga内部产生rst的逻辑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1,在Assignment editor里设置rst为弱上拉,这方法我没试过,仅觉得可以;
方法2, assign rst = 1;

rst 作为一个input 端口是不能assign的吧

网友:
你一定要作为输入口么?

网友B:
原理图上都没有rst,为什么一定要用作input呢

网友B:
如果你原理图要改版,那你可以按照方法1试下,看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原理图要改版,那你可以按照方法1试下,看可行不

1不行,设置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都没有rst,为什么一定要用作input呢

只是因为modelsim仿真没有复位的话,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因为modelsim仿真没有复位的话,挺麻烦的

modelsim仿真跟你硬件又没有关系

网友:
modelsim仿真的复位也是自己逻辑生成的啊,

网友:
输入端口赋值为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