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廉价的MCU和外围料,悬赏一半身家,呵呵

楼主(2014-07-29):
很久以前给个老板做的一个项目,销量越来越大,现在希望降低成本。MCU用的MSP430F4250,价格太贵,想换掉。

MSP430F4250用到了LCD(4*10)、内部差分OP和ADC(传感器有可能负信号)、DAC(4-20mA/0-5V输出用)。
新换的MCU,不一定都内置,外围便宜料组合起来也可以。用两线4-20mA方式,功耗不能太大。

网友A:
stm8,stm32或者用一些国内的芯片像新唐 HT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tm32或者用一些国内的芯片像新唐 HT这些

有具体型号吗

印象里,pic的很便宜,还有台湾的山寨

网友:
STM8S003F3P6这个芯片就很便宜 当然像那些十速之类的单片机也很便宜

网友:
亲,你不要超低微功耗的话,很多替换的.
如果是超低微功耗,除了430真不知道用什么好

网友B:
有DAC的估计都很贵 。4-20mA可以用PWM口解决。没有也可以用IO模拟。这样的话,选择就多了。

楼主:
不用太低,整机4mA以内即可。
传感器、信号输出方面耗电都很低

楼主:
主要是成本

网友C:
stm8l151c8t6,可以看看,功耗可以做到很低。

网友:
低功耗可以用EFM32,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DAC的估计都很贵 。4-20mA可以用PWM口解决。没有也可以用IO模拟。这样的话,选择就多了。 ...

这个路子可以。
后来有个隔离4-20mA的产品就是用PWM做的,
是用一个光耦把PWM送到隔离XTR115(TI的4-20mA发送,带个5V电源)那边,还用了个op,
但实际效果不好,每一台都要做4mA和20mA的校准,差异非常大。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得多大销量啊 不知你换单片机可以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路子可以。
后来有个隔离4-20mA的产品就是用PWM做的,
是用一个光耦把PWM送到隔离XTR115(TI的4-20mA ...

是的,用PWM的话,4-20mA出厂的时候是每台都要做单独效准的。 如果产量大,可以做一个小的校准工具,在程序里做自动校准。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路子可以。
后来有个隔离4-20mA的产品就是用PWM做的,
是用一个光耦把PWM送到隔离XTR115(TI的4-20mA ...

可以找我,合泰一级代理!建议选项OTP芯片,待机功耗20uA够不够,自带LCD驱动,PWM ,ADC,内置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l151c8t6,可以看看,功耗可以做到很低。

这个性能还可以,低功耗有ADC和DAC。但不便宜,在mouser上查到百片价:¥16.46。不知道实际行情如何
在mouser上查到
MKL05Z16VLC4 百片价:¥6.52  (有ADC和DAC,没有LCD和op)
MSP430F4250 百片价:  ¥33.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用PWM的话,4-20mA出厂的时候是每台都要做单独效准的。 如果产量大,可以做一个小的校准工具,在程 ...

给那老板报过工装价格5K,包括烧程序、4-20mA校准、整机电流检验,这么低的价格还不愿意。

网友E:
你那个其他都是次要,关键是要带LCD控制器,ATMEL公司有,新塘NANO(技术支持爱理不理,不用他)ST 跟silicon LABS,你可以参考下,我搜集到价格一般在10元内或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性能还可以,低功耗有ADC和DAC。但不便宜,在mouser上查到百片价:¥16.46。不知道实际行情如何
在mo ...

你到嘉立创电子商城上搜索,101 个以上:  ¥8.4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我,合泰一级代理!建议选项OTP芯片,待机功耗20uA够不够,自带LCD驱动,PWM ,ADC,内置OP ...

HOLTEK,以前听说过,请联系我 swap2013@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HOLTEK,以前听说过,请联系我

已经联系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其他都是次要,关键是要带LCD控制器,ATMEL公司有,新塘NANO(技术支持爱理不理,不用他)ST 跟silic ...

设计的这个产品有不带显示型号,LCD和驱动片子可以放在另外一块板上,选配。驱动片子也就几块钱。

网友F:
三凌的M3455A(8毛钱左右),国产的Silan sc51Pxx(6毛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嘉立创电子商城上搜索,101 个以上:  ¥8.48

谢谢你!
这个商城收藏了,里面好多料的报价比我买的便宜不少,汗!
MCU还是待定,MKL05也能用,价格还不错。

楼主:
zhenglingo 已经推荐了
都比MSP430F4250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凌的M3455A(8毛钱左右),国产的Silan sc51Pxx(6毛钱左右)

真心便宜!
查了一下,M3455A 4bit mcu 做遥控器的,
sc51P  51核低功耗的,也差不多遥控器之类的
好不好买呀?

另,工业产品用心里有点不踏实,再看看
不管用不用,见识了,谢谢

网友G:
http://www.shhic.com/products.aspx?type=MCU%E8%8A%AF%E7%89%87
华虹有一款,看符合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shhic.com/products.aspx?type=MCU%E8%8A%AF%E7%89%87
华虹有一款,看符合要求不? ...

国产的,不熟悉,过几年再考虑。
谢谢推荐

楼主:
居然没有人推荐PIC的

目前暂定MKL05Z16VLC4 ,下月中下旬开始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没有人推荐PIC的

目前暂定MKL05Z16VLC4 ,下月中下旬开始设计

lapis 的可以吗?

楼主:
lapis? 不明觉厉

网友H:
哈哈 哥们为什么没人推荐给你了解中颖的呢 中颖最大的有点就是在于走差异化,高集成化,SH79Fa66A 内置LCD(4*19)ADC八路 价格在3块左右;SH79F6488内置LCD(4*36可设置不同规格)内置OP以及PGA、ADC貌似很适合你的选择啊?价格也就3块多。可以传点资料给你了解下,QQ786030167

网友H:
或者你进中颖官网了解,SH79F6488 资料http://www.sinowealth.com/zh/pro ... =105&from=index   SH79F166A  datasheet http://www.sinowealth.com/ftp//8 ... 79F166A%20CV2.1.pdf   谢谢!

网友:
关注,可能会用到,楼上,这个芯片还集成eep不?

楼主:
看来MCU完全可以控制在¥5.00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或者你进中颖官网了解,SH79F6488 资料http://www.sinowealth.com/zh/products.asp?soft_id=308&cat_id=32& ...

看了资料,很有特色的mcu。如果用到再跟您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哥们为什么没人推荐给你了解中颖的呢 中颖最大的有点就是在于走差异化,高集成化,SH79Fa66A 内置LCD ...

这个我了解过,只有裸片,有没有封装的,可以做电子秤。

网友I:
PIC16F1946可以满足

网友J:
TB上的价格貌似只有16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TB上的价格貌似只有16块吧

有些地方MSP430F4250确实不到20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些地方MSP430F4250确实不到20

不知道LZ用这个内置16bit的AD,能做到多少位不跳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LZ用这个内置16bit的AD,能做到多少位不跳数?

最低位就能比较稳
这个AD很好用的,实际并不止16位,输出的16位已经扔掉最低的几位。
扔掉最低的多少位,可以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位就能比较稳
这个AD很好用的,实际并不止16位,输出的16位已经扔掉最低的几位。
扔掉最低的多少位, ...

我记得我专门转印了一块板子来测试他,貌似这个SD16A的性能并不怎样,差分输入时效果还马马虎虎,但单端输入跳的就比较厉害了,好像也就10bit的无噪声分辨率的水平,不知道你测试的结果是什么?PGA是多少,输出率是多少?

楼主:
信号幅度比较大,PGA很低,x4好像。输出也基本是最高的十六位输出。
差分输入的,16位用单端,不妥吧。

做了数字滤波,有几次看到,排序完的数组都是一个数字,印象很深。

网友:
上量了可以找找厂家代理商谈谈价格,换芯片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
稳定才是正路。  便宜没用。 深受其害!!

你可以关注一下 芯海。  他们做的AD 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PIC16F1946可以满足

这个不错,稍高点
LCD驱动片子1.2元左右,不带LCD也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稍高点
LCD驱动片子1.2元左右,不带LCD也可以。

你的目标价格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目标价格是多少呀!

¥5左右

网友K:
可以看看MSP430f4152,AD弱了点,
但是价格也就5-6元一片,该有的都有了,可以看看适不适合你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看看MSP430f4152,AD弱了点,
但是价格也就5-6元一片,该有的都有了,可以看看适不适合你的产品。 ...

谢谢关注
MSP430f4152的ADC有点鸡肋,加外置adc,价格也没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MSP430f4152的ADC有点鸡肋,加外置adc,价格也没下去

确实,如果至少是个12位的AD的话,这个片子的用途就更广了。。

网友I:
PIC16F1713看是否够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PIC16F1713看是否够用吧

ADC10勉强,其他看起来很合适
QFN28大概多少能下来,有熟的供应商吗?

网友:
价格5块左右,供应商就不方便公布,需要就内线我吧

网友:
PIC 好像没有内建DAC 的, 有的是只是内部的参考电压, 如16F1827, 16F1939 这种, 很低解析度的DAC, 实际用途不大, 也不算是正规的DAC。
DAC 可以用R2R 来实现, 或PWM, 如果, 精度要很高,就要外挂 DAC芯片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STM8L系列的单片机,有带段式LCD的,电平可以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