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开发板想配10寸触摸屏,求资源(已解决)

楼主(2014-07-29):
有个计划中的项目,想采用i.mx6系列cpu, 用android系统,想用10寸触摸屏。
某宝上有相关的开发板,不过是配7寸触摸屏的,现在想找10寸触摸屏的。

求资源,求建议。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对屏的价位什么的有要求的吗?还有你使用的开发板不是飞思卡尔的对吧?

网友:
随便选个lvds的10寸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对屏的价位什么的有要求的吗?还有你使用的开发板不是飞思卡尔的对吧? ...

板子和屏还没买,项目还处于准备启动阶段,项目领域是生命科学自动化设备,
希望推荐几款i.mx6的开发板,板子上要求带can、网络接口、串口,屏要求10寸。

网友:
stm32或者其他的单片机能不能驱动8寸触摸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和屏还没买,项目还处于准备启动阶段,项目领域是生命科学自动化设备,
希望推荐几款i.mx6的开发板, ...

楼主你好,关于i.mx6的开发板,在飞思卡尔官网有好几款,你可以先看一下,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taxonomy.jsp?code=IMX6X_SERIES&cof=0&am=0。板子上can、网络接口、串口,支持10寸屏,这些条件都是满足的。你可以先看一下,有问题再联系我哈~~

网友A:
另外还有一些飞思卡尔第三方公司做的一些板子比如i.MX6Q Sabre Lite等等,你以可以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一些飞思卡尔第三方公司做的一些板子比如i.MX6Q Sabre Lite等等,你以可以查看一下~~ ...

谢谢。 选择i.MX6Q Sabre Lite是个不错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选择i.MX6Q Sabre Lite是个不错的建议。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选择i.MX6Q Sabre Lite是个不错的建议。

看来是学校搞课题

网友:
目前看来只有saber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10寸屏很多都是LVDS接口的了,i.mx6是有LVDS接口的,应该是可以直接驱动,可以买个评估板要带有LVDS接口的,自己做一个LVDS屏转接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联系冀雅(廊坊)电子有限公司的,他们有各种尺寸的TFT,普通单色LCM。他们销售的电话:0316-6063752,李小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系冀雅(廊坊)电子有限公司的,他们有各种尺寸的TFT,普通单色LCM。他们销售的电话:0316-6063752,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寸屏很多都是LVDS接口的了,i.mx6是有LVDS接口的,应该是可以直接驱动,可以买个评估板要带有LVDS接口的 ...

谢谢,但是触摸部分怎么搞? 自己加触摸屏,连接到usb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触摸部分怎么搞? 自己加触摸屏,连接到usb接口?

建议用atmel的触摸屏产品,稳定用起来也方便,接口应该是SPI或IIC的吧,肯定不是外接到USB接口啊

网友D(2014-09-05):
i.MX6Q Sabre Lite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i.MX6Q Sabre Lite需要多少钱呢?

这块板子$199。

网友:
引用 网友D:
i.MX6Q Sabre Lite需要多少钱呢?

该板子的链接为:http://boundarydevices.com/products/sabre-lite-imx6-sbc/。关于板子的相关参数你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
触摸屏一般都是iic接口的,7寸的和10寸没有硬件上的区别,修改一下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