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类型转换

楼主(2014-07-29):
int转字符串(指针,unsigned char *s)

网友A:
<stdio.h>中有sprintf这个函数,如果不考虑执行效率的话,可以用这个函数进行转换。
sprintf(buf,"%d",number) ;

网友:
楼上的sprintf挺方便,各种类型随便转。

网友B:
借道问个问题:
t_number=~t_number+1;
num=~num+1;

t_number=-t_number;
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有sprintf这个函数,如果不考虑执行效率的话,可以用这个函数进行转换。
sprintf(buf,"%d",number) ; ...

这个转成char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道问个问题:
t_number=~t_number+1;
num=~num+1;

我记得 反码+1是补码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 反码+1是补码   ?

是的,我的意思是,知道负数补码求原码:num=~num+1(去掉符合位)和num=-num,这两种方法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道问个问题:
t_number=~t_number+1;
num=~num+1;

效率高!

网友B:
不高吧,取反,加一,去掉符号位。第二种方法就一条减法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高吧,取反,加一,去掉符号位。第二种方法就一条减法指令。

效率高不高是看编译器编译后的汇编指令有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