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文件系统意外断电(已解决)

楼主(2014-07-29):
项目中用i.MX6Q,BSP使用的是linux3.0.15的版本,文件系统是用busybox构建的。功能不算复杂,但是会直接断电。
我想问的是:假如正在写文件,然后突然掉电,会不会出现整个文件系统损坏的情况?

对linux文件系统这块不是太了解,看i.MX6的log,文件系统使用的是ext3,这是个日志文件系统。应该不会出现文件系统崩溃吧?

网友A:
处理不好会出现文件系统崩溃。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serverfault.com/questions ... s-and-power-failure

网友:
肯定有风险,还有上EXT4吧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对吧?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不好会出现文件系统崩溃。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上面说打开write Barriers功能就可以避免文件系统崩溃,最多是当前写的文件可能丢失。我理解的对吗?

mount -o barrier=1 /dev/sda /mntp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对吧?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

板子是买的北京一家公司的。他们基本上抄的官方板子,硬件上没有太大的改动。BSP用的官方的,打了他们公司的补丁,改动不多。
我说的linux文件系统意外掉电跟板子关系不大吧,应该是linux系统实现的问题。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突然掉电后文件系统都崩溃了,系统都进不了的那种情况。程序正在写的文件有没有损坏或者丢失无所谓

网友:
nand的话是用ubifs,emmc用ext4

网友C:
可以把需要读写的和只读的放在2个不同分区

网友:
用YAFFS2作为根文件系统,也是日志型的,我在单片机上使用些文件系统作为防掉电的一种措施!
目前使用下来感觉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买的北京一家公司的。他们基本上抄的官方板子,硬件上没有太大的改动。BSP用的官方的,打了他们公 ...

是的,这里是软件的问题,和硬件无关的。你这里遇到的是linux的问题,不是我们产品的问题,建议你到goolge上搜索一下吧。关于Linux的这个问题,我不是很熟悉,很抱歉哈。

网友D:
核心系统考虑用只读文件系统,这个没有意外不会损坏。

数据放在有日志的文件系统;有的文件系统只管元数据,不管用户数据,有的会管用户数据,跟据需要挑。
掉电时文件系统可能因为数据的写入等操作导致文件系统不一致;一般来说要用fsck这样的工具进行一致性检测,通过后再加载。如果不检测就加载可能会有问题的。

要是频繁掉电并且要求启动快,考虑加后备电池和掉电中断,这样更省事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心系统考虑用只读文件系统,这个没有意外不会损坏。

数据放在有日志的文件系统;有的文件系统只管元数据 ...

谢谢,你的思路非常棒!
分成两个不同的文件系统,一个只读,装系统,这样永远不会坏。另外一个读写,就算坏了,程序也可以作一些处理。
真好,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需要读写的和只读的放在2个不同分区

对,这个思路非常好,谢谢!

网友:
单片机用YAFFS2  这个怎么弄的,YAFFS2 对RAM 需求良很大吧

网友:
现在用的更多的是UBIFS

网友(2015-01-25):
这个我在2440上验证过,像dr2001说的那样:根文件系统采用cramfs,用户文件系统采样yaffs2。实在想在掉电时保存用户文件数据的话,其实用超级电容也是个好办法,在检测到外部掉电信号时,首先将大部分外设关掉,然后依赖超级电容的供电,将数据写入到NAND,如果是emmc的话,写入速度会更快。我测试了一下,2440跑400M,写一个20K的文件到NAND,大概需要100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系统考虑用只读文件系统,这个没有意外不会损坏。

数据放在有日志的文件系统;有的文件系统只管元数据 ...

赞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