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输出的数据

楼主(2014-07-29):
最近在用TI的ARM内核的芯片TM4C123gxl做姿态解算,MPU6050的加速度静止情况输出的数据这样:

可以看到在这段数据有两个不一致的跳变值,很奇怪,这种情况发生在一开始,过了十几秒数据又正常了,这造成姿态解算的数据的不稳定。换了传感器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MPU6050电源端加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6050电源端加个电容试试。

问题解决了,是TI的芯片原因,IO口读写有点慢,适当加了延时,数据正常了!

网友(2014-09-29):
谢谢,在ti stellaris launchpad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在6050中断处理函数中,加了一个延迟,然后才开始读取,数据非常稳定了。 不知道有没有不需要延迟的解决办法?
        SysCtlDelay(200000);
        MPU6050DataRead(&g_sMPU6050Inst, MPU6050AppCallback, &g_sMPU6050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