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板子哪有賣的?

楼主(2014-07-29):
有人知道這個板子嗎? 是用在印表機的碳粉匣的 一組有四個Toner,一個Drum. 晶片是16pin的QFN包裝, 晶片上的Marking是這樣的:
      7710I
      xxxx
xxxx是DateCode(有1246,1238等), 晶片的Pin4,12,13用三用電表量起來是空腳, GND在Pin15, VCC好像是在Pin9或Pin11上.找了TI,Atmel,MicroChip廠家的資料, 卻沒找到能合上的.

板子上有一圈天線, 但是很奇怪, 兩個端點都空著, 沒用上. 如果是RFID晶片, 有辦法這樣用嗎? 天線做在晶片裏?

這晶片的燒錄器有賣的嗎?

网友A:
4层板吧。天线咋可能空着

网友:
初步判断,用来防盗版的。

网友B:
加密用的,防止用户使用非原厂的耗材

正确的查找方法应该是提供 printer的make and model,这样找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
-==============

找到了,应该是Xerox的Printer的硒鼓计数芯片

http://detail.1688.com/offer/1111785260.html
这个网站里有货源,是阿里巴巴旗下网站,好像可以用支付宝交易

在淘宝 www.taobao.com  查找       施乐 2270 芯片

也能找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层板吧。天线咋可能空着

用三用表量, 天線的端點確實沒有連接到電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用的,防止用户使用非原厂的耗材

正确的查找方法应该是提供 printer的make and model,这样找起来可能 ...

謝謝. 這個連結的圖片是24pin QFN, 和我的不一樣. 應該是同類的東西, 給不同的機型或廠牌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這個連結的圖片是24pin QFN, 和我的不一樣. 應該是同類的東西, 給不同的機型或廠牌用的.

那你就直接用我给的方式  在淘宝上查找

施乐  机器型号(你的)     芯片

这三个关键字就可以了。型号一般是4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