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上3公里的通信距离,除了网络和can,常用总线还有什...

楼主(2014-07-29):
工业上3公里的通信距离,除了网络和can,常用总线还有哪些呢?

注:3公里总线上挂接多个设备,通常为传感器测试点。通信速率要求很低,可以忽略。

网友:
RS485最简单。

网友A:
节点距离多大,一千米之内的话,可以考虑电力线载波。供电也解决了。

网友B:
RS485或M-BUS,这么远的距离对线材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C:
我们都是转光钎

楼主:
谢谢,485可以达到这个距离吗?有用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点距离多大,一千米之内的话,可以考虑电力线载波。供电也解决了。

电力线这个没接触过呢,节点很多,几十个。这个节点多了会不会有影响呢?有没有和电力线分布匹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485或M-BUS,这么远的距离对线材也是有要求的。

这个距离是不是快到485的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转光钎

谢谢,3公里几十个节点,光纤会不会太麻烦了?

网友D:
不用再多问多考虑了。你这个距离,用can总线是目前最简便,最便宜,最易上手的选择了!

楼主:
谢谢 无线的可靠性还是相对低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再多问多考虑了。你这个距离,用can总线是目前最简便,最便宜,最易上手的选择了! ...

恩,谢谢!正在学习can,也请教下别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3公里几十个节点,光纤会不会太麻烦了?

事实上, 个人觉得光纤更稳定, 更方便, 更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正在学习can,也请教下别的方案!

好消息是:事实上确实还有别的方案,坏消息是:所谓的别的方案都是在can的基础上定义应用层,也就是说比can还复杂。

can很简单,买个带can协议的单片机 + can收发器  。OK,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消息是:事实上确实还有别的方案,坏消息是:所谓的别的方案都是在can的基础上定义应用层,也就是说比c ...

恩,那就开整CAN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485可以达到这个距离吗?有用过没?

几个设备?
485不行吧。

网友:
RS485在1200的波特率下单主多从可以达到10公里。

网友E:
要稳定可靠就光纤吧,别的后期返工就搞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稳定可靠就光纤吧,别的后期返工就搞死你

光线+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稳定可靠就光纤吧,别的后期返工就搞死你

光纤没接触过,有没有什么资料来了解下呢,谢谢
他也是对应一种通信协议吗

网友:
光纤现场施工麻烦

网友F:
实在不行从机转发么

网友:
http://www.kinghwawin.com/ProductShow.asp?ID=165

网友:
CAN比较适用。

网友G:
485中间加中继器,价格低,可靠性高

网友H:
便宜好用可能还是只有can,

网友I:
485的传输距离就10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从机转发么

3公里接上百个传感器的话,转发会不会稳定性就差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485中间加中继器,价格低,可靠性高

这个距离的话,485是不是速度就特别低了呢?没有测试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便宜好用可能还是只有can,

网友:
引用 网友I:
485的传输距离就1000多米

低速率情况下三公里小意思,

楼主:
还有个问题,也请教下大伙,电源压降也是个大问题,低压直流的话,到最远的传感器那,电压下降的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
这样的距离,感应雷非常强,上光纤

网友:
如果速率低,还有个方案,DTMF,就是电话线啊。

网友J:
“这样的距离,感应雷非常强,上光纤”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距离,感应雷非常强,上光纤”有道理!

can 也可以用光纤吧

网友K:
两种方案1:
1、电力载波通讯。铺设220V电缆就可以解决,电力和通讯问题,
2、光纤和220V电力线的铺设.光纤的稳定性高,不知道你的挂载设备点平均大概多少米一个。

网友L:
用光纤转RS485或CAN模组,户外的部分还是用光纤可靠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can 也可以用光纤吧

如果采样部分电源能就地解决的,可用无线方案试试,需要几个大功率带部分小功率的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种方案1:
1、电力载波通讯。铺设220V电缆就可以解决,电力和通讯问题,
2、光纤和220V电力线的铺设.光纤 ...

几米一个,或者几十米一个,还没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光纤转RS485或CAN模组,户外的部分还是用光纤可靠些

哦,这个接口很多,光纤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采样部分电源能就地解决的,可用无线方案试试,需要几个大功率带部分小功率的无线模块 ...

他们要求用直流电源,这个距离电源压降就是个很大问题,

无线相对有线,感觉还是存在干扰的问题,暂时先不准备用无线。

网友:
有中继站,要多远就多远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接口很多,光纤没问题吧,

光纤只是传输物理层,和接口数量没什么关系,它是一段一段接起来的,使用在户外部分可以极大程度上避免如雷击和电磁干扰,在后续的保固和维修上可以省很多事,你的电子电路基本介面仍然是RS485或CAN吧

网友:
用CAN 3公里,速率我估计就20K左右,上光纤速率也提高不了多少,另外用光纤的话一定是一个设备两路看需要中继模式,而且其中一个死机后面的都联不上。
要多考虑考虑哦!

网友M:
profibus,不过价格有些高

网友:
引用 网友M:
profibus,不过价格有些高

profibus只是一种协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光纤只是传输物理层,和接口数量没什么关系,它是一段一段接起来的,使用在户外部分可以极大程度上避免如 ...

恩,学习了,谢谢

网友:
实在不清楚这种很多节点的推荐光纤的怎么接下去,如果中间某处出现问题,维护人员就哭吧

网友F:
有用can接口芯片,接串口,按485协议跑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用can接口芯片,接串口,按485协议跑的 。

这是个神奇 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神奇 的想法……

我们有产品这么用,就是自己发的数据,自己同时也会收到!

网友(2014-11-06):
用RS485,波特率设置成1200,通讯3KM没有问题,室外注意布线不能在空旷地方,RS485需要加隔离,电路做防雷处理。
或用Zigbee,无线传输,成本高,没有有线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