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外网如何控制

楼主(2014-07-29):
那些100以内WIFI开关,内网是用APP连接路由器,然后控制WIFI开关,外网如何实现?家庭很少有固定IP的,都需要使用服务器中转吗?

网友A:
当然是需要外部服务器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需要外部服务器支持了

有开源的服务端程序吗?

网友:
www.hswlw.cn 有参考资料

网友B:
www.lewei50.com 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lewei50.com 可以看看

乐为的用过了,想自己搭建服务器

网友:
路由里开启动态DNS,       路由再端口映射到你的内部电脑端口或设备端口.

网友:
可以通过云端呀,前不久就有个帖子通过云端控制家里灯的,只是速度慢些,要不然就花生壳做动态DNS

网友C:
mqtt,客户的源代码大把的。
免费的broker支持近W客户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mqtt,客户的源代码大把的。
免费的broker支持近W客户端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推荐一个MQTT的服务端吗?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C:
mqtt,客户的源代码大把的。
免费的broker支持近W客户端没有什么问题。

mqtt,能提出这个词说明你比较专业

网友:
花生壳,DDNS

网友:
引用 网友C:
mqtt,客户的源代码大把的。
免费的broker支持近W客户端没有什么问题。

受启发了,最近也想弄一个后台服务器。最好是udp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