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tm4c129x tcp 测试例子 貌似稳定

楼主(2014-07-29):
测试从28日 19点开始到29日 10点左右结束 传输了大概39GB数据(小于1K的包随机长度传输)
板上RAM占用了接近8K,峰值alloc接近10k。

代码/说明/截图在:
http://pan.baidu.com/s/1bnzpP8N

p.s. 如果正常发送断开命令,rtt端执行lwip_close(connected);后从finsh中经常会看到 此连接处于 STATE_WAIT需要等很久之后才会被关掉,反而从直接关闭client程序确不会这样,google了一下,说是因为tcp的fin ack ack的原因,还有其他人遇到过吗?

网友A:
1. 等待时间可设置
2. 当连接数满,又有新连接到来时,即使老的还在time_wait,也会自动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等待时间可设置
2. 当连接数满,又有新连接到来时,即使老的还在time_wait,也会自动删除 ...

1. "等待时间可设置" 是rtconfig.h的哪个开关
2. 这个我倒是试验过 确实超过连接数设置后会强制关掉STATE_WAIT的链接

网友B:
楼主放下驱动程序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放下驱动程序学习一下啊。。。

github库中直接取呀。

网友B:
说的是TIM4的以太网驱动

网友:
ti的芯片?tm4c129x 有大概的价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TIM4的以太网驱动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 ... sp/tm4c129x/drivers

网友:
谢谢楼主,原来没有看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