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me 内存泄漏太严重

楼主(2014-07-29):
chrome速度快这个是没的说
我现在用的chrome稳定版,无奈的是就算稳定版,内存泄漏还是太严重了,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水平
刚才页面崩溃了,没截到图

网友A:
为毛我觉得是内存占用多?哪里看出泄漏了?

网友:
浏览器有占用内存少的吗?

网友:
不过你说的是内存泄露

网友B:
内存不是用来空着的, 要用的, 不然浪费多可惜. 更何况 Chrome 内存回收机制也很强大.

网友:
chrome稳定版? 哪来chrome稳定版?

网友C:
Version 36.0.1985.125 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不是用来空着的, 要用的, 不然浪费多可惜. 更何况 Chrome 内存回收机制也很强大. ...

可是经常一会儿功夫,就报警说虚拟内存不足,然后网页页面就会自动挂掉哈哈
我的2g内存很快就用没了,这确实是个went

还有你们看到内存占用膨胀到将近300M那个是就是  全部贴汇总  ,我只要从这个页面打开,新建内存的方式,不管我打开又关闭了其他内存,这个页面的内存占用就会越来越大,直到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觉得是内存占用多?哪里看出泄漏了?

还是那个   全部贴汇总  的页面,内存占用从30M到将近300M,我机上是2G内存,一般其他程序不怎么开的话到900M左右这个页面就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ersion 36.0.1985.125 m

是滴,就是这个。。。没想到稳定版也是这么个尿性,以前我都是用dev版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经常一会儿功夫,就报警说虚拟内存不足,然后网页页面就会自动挂掉哈哈
我的2g内存很快就用没了,这 ...

XP 系统?

楼主:
是的  饭牛牛tx

网友D:
都这样,IE更惨。
最佳办法是两小时关一次所有IE或者CHROME,任务管理器结束所有相关进程。然后重开。

网友:
chrome 现在是越来越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这样,IE更惨。
最佳办法是两小时关一次所有IE或者CHROME,任务管理器结束所有相关进程。然后重开。 ...

IE也有这种问题倒是我没想到的,反正它自己崩溃了我再重新打开呵呵,就是开别的大程序有时候有点影响

现在是500M了哦

网友E:
第一,chrome现在已经不是最快/最流畅的浏览器了,windows下IE11的优势相当大
第二,win7,win8下要流畅运行chrome需要至少2G内存,若网页较多则4G效果较好
第三,没有内存泄露
我的chrome现在占了1.1G内存

PS:
程序员眼中的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chrome现在已经不是最快/最流畅的浏览器了,windows下IE11的优势相当大
第二,win7,win8下要流畅运 ...

刚刚在打开你的回复时chrome崩溃了,所以我已经截不到当时内存占用的情况

话说我就只开了4个页面,任务管理器也只显示4个进程,其中一个进程(全部帖汇总这个页面)内存占用一直在膨胀,这应该怎么称呼呢?

IE11确实挺快的,不过我还在死守xp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刚在打开你的回复时chrome崩溃了,所以我已经截不到当时内存占用的情况 话说我就只开了4个页面,任务 ...

你系统坏了吧。把360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在打开你的回复时chrome崩溃了,所以我已经截不到当时内存占用的情况

话说我就只开了4个页面,任务 ...

你还是加内存吧……
chrome的渲染是仅渲染当前显示界面的,而论坛的这个全部贴汇总按下一页又会增加网页长度,所以越往下拉占得内存越多,按下一页的次数越多占的内存越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加内存吧……
chrome的渲染是仅渲染当前显示界面的,而论坛的这个全部贴汇总按下一页又会增加网页 ...

我可重不按下一页,我只在 全部贴汇总上打开页面的,那些打开页面最后都关掉了,但是这个没关的页面内存就越来越大了,你们没有碰上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系统坏了吧。把360卸了。

裸奔,几乎没有任何开机启动的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可重不按下一页,我只在 全部贴汇总上打开页面的,那些打开页面最后都关掉了,但是这个没关的页面内存 ...

我遇到了,但是我的内存够用,所以不在乎

网友G:
chrome是每开启一个标签页会多启动一个进程的,这里强调的是进程,不是线程。所以耗内存那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hrome是每开启一个标签页会多启动一个进程的,这里强调的是进程,不是线程。所以耗内存那是必然的。 ...

小农你好,可是之后我都把页面关闭了,这些多开的进程也关闭了,进程还是那么几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了,但是我的内存够用,所以不在乎

这个算不算bug啊,好多年前chrome就有内存泄漏的毛病,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样,不知为何谷歌没有改善之

网友H:
IE11还是很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算不算bug啊,好多年前chrome就有内存泄漏的毛病,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样,不知为何谷歌没有改善之 ...

这是内存占用大,你知道什么是内存泄露吗?

网友I:
内存太大找不到什么来消耗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不算bug啊,好多年前chrome就有内存泄漏的毛病,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样,不知为何谷歌没有改善之 ...

启动参数加上 --purge-memory-button,然后在任务管理器(Shift + ESC)中会多出一个按钮来,有事没事多按按,总会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存占用大,你知道什么是内存泄露吗?

是不是堆内存没有释放称为内存泄漏啊。。。。

每次我从全部贴汇总页面打开页面,chrome任务管理器认为这个页面是从 全部贴汇总  派生的,内存都统计在一起,但是派生页面关闭后,这个内存就好像没释放一样越来越多,这样可以认为是内存泄漏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算不算bug啊,好多年前chrome就有内存泄漏的毛病,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样,不知为何谷歌没有改善之 ...

chrome的目标是快速运行,用内存空间换速度是个好办法,特别是4G内存已经普及了很多年,家用娱乐4G几乎可以认为把所有内存都可以用在网页浏览,视频播放上,所以多占无所谓的。现在苹果的新发的机器都标配8G了
所以如果你只有512M,1G或2G内存,那么专心浏览网页还是可以的,如果要好好工作开其他的程序,加内存吧,这真的不是bug,不过没有人可以阻拦你去报bug,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请点击菜单按钮,然后选工具(tools),在子菜单里选择上报问题(report an issue)即可。
期待你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IE11还是很爽的~

古大师 打开的页面内存占用也不小啊  上百M啊  嘿嘿

话说  你还没回复我给我的消息    电流镜加射极电阻增加精度  此事你怎么看?

网友:
我的WIN8 装64位的,无压力

网友:
8G内存mac路过,真没觉得chrome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rome的目标是快速运行,用内存空间换速度是个好办法,特别是4G内存已经普及了很多年,家用娱乐4G几乎可 ...

好吧  这电脑确实一般了
话说自从我上次给keil上报rtx的bug,结果人几乎全部否决后,我对这档子事情就谨慎不少了,没有充分把握就不再自取其辱了嘿嘿

网友J:
引用 网友H:
IE11还是很爽的~

Firefox 现在内存占用也不高的,而且还很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内存太大找不到什么来消耗怎么办

家里电脑16G内存,光用来上网,真心想不到该干什么……
单位的电脑调试程序模拟环境还算是个理由,至于在家用,真觉得是浪费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古大师 打开的页面内存占用也不小啊  上百M啊  嘿嘿

话说  你还没回复我给我的消息    电流镜加射极电阻 ...

我物理内存才23%啊,没鸭梨啊,这是从早上开到现在的情况,一般我的IE窗口一开就是一天的。
那个问题你提起我才记得,有时候在外面不方便回,转头又忘了哈。晚点看看吧,但愿不忘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电脑16G内存,光用来上网,真心想不到该干什么……
单位的电脑调试程序模拟环境还算是个理由,至于在 ...

用的服务器上网啊。。。土豪公司啊。。。求介绍

网友:
chrome在线看电视更悲剧……看一两个小时就一卡一跳一卡一跳,然后卡着卡着画面就卡住在那里了。多次试验都是这样,试过多种浏览器也差不多这情况,现在只用IE在线看,情况好一点,有时候有点卡,但没那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物理内存才23%啊,没鸭梨啊,这是从早上开到现在的情况,一般我的IE窗口一开就是一天的。
那个问题你提 ...

好的古大师  你要是忘记了我再给你私信啊嘿嘿  网上找相关内容 只看到一篇中文文章谈到类似问题  不过看不到改进的射极跟随器增广电流镜

坛里这位兄弟给我发了个将这个知识的截图,不过没有提到出处 這是一本書上的說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服务器上网啊。。。土豪公司啊。。。求介绍

个人工作站,不是服务器……
http://china.dell.com/cn/business/p/precision-t5600/pd

网友K:
这只能叫耗内存。内存泄漏跟真的漏了一样,进程占用的内存有增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工作站,不是服务器……
http://china.dell.com/cn/business/p/precision-t5600/pd

其实我想问的是你的公司啊,不过能用这么高大上的电脑估计就我水平也进不了呵呵

网友L:
我也感觉有些问题,我喜欢开很多标签面,现在开了三十多个。
刚打开这些标签页的时候感觉速度还可以,如果不关,过几天就会感觉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感觉有些问题,我喜欢开很多标签面,现在开了三十多个。
刚打开这些标签页的时候感觉速度还可以,如果 ...

几天后才卡问题也不大吧,我是一会儿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只能叫耗内存。内存泄漏跟真的漏了一样,进程占用的内存有增无减。

特意必应了下,内存泄漏还真是用这样的方法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Firefox 现在内存占用也不高的,而且还很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我IE Firefox Chrome都用,就是从来不用第三方的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农你好,可是之后我都把页面关闭了,这些多开的进程也关闭了,进程还是那么几个呀 ...

不是吧,关了对应的进程会减少的。你安装的是啥版本?我这边是关了会减少的。但有时候放着还是会耗内存,时间长了要整个关闭掉,不然电脑开始卡。chrome就是这么牛逼啊,开那么多进程是为了带来更快的用户体验。

网友:
多个页面多个进程,如果部分页面崩溃,不会影响其他页面

网友:
我的经常1G多,XP系统,郁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裸奔,几乎没有任何开机启动的软件

扯淡,裸奔空载还有500MB占用?我最坏情况下才区区300MB占用。

网友:
刚看了一下, 我的电脑Chrome占用内存最多的一个进程150M左右~
不过还是接受得了.

网友M:
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页面关闭以后, 内存并没有释放,工作经常需要开超大暴力页面,开关几次体验很明显。 换64位系统后没注意了,因为顺便把内存加大了
也不用为chrome争辩,同样的操作,在firefox正常得很。 但对于暴力的超大页面, firefox比chrome还是差一大截, 加载太慢了。

网友:
原来用64位系统,8GB内存,没有感觉.
现在用32为系统,开chrome环游世界会偶尔碰到windows提示内存不足的情况..

网友:
chrome跟firefox,我更愿意用firefox,起码有一定的自由,可以调节外观布局什么的,chrome只能按照谷歌的规定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扯淡,裸奔空载还有500MB占用?我最坏情况下才区区300MB占用。

你可能没仔细看我的描述,事实上这个跟裸奔与否也没关系,而且我也指出出现问题的触发条件,就是从 全部贴汇总 点开页面,看完再关闭,多次以后就是lz位上所图是情况了,我也提到chrome崩溃时内存占用是几乎1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页面关闭以后, 内存并没有释放,工作经常需要开超大暴力页面,开关几次体验很明显。  ...

如果不是因为chrome确实够快,我想大家早就以脚投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仔细看我的描述,事实上这个跟裸奔与否也没关系,而且我也指出出现问题的触发条件,就是从 全部 ...

我没发现。我只知道我任务管理器有十来个chrome.exe进程,每个吃<300MB内存。我2G内存不开虚拟内存能开30个网页。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仔细看我的描述,事实上这个跟裸奔与否也没关系,而且我也指出出现问题的触发条件,就是从 全部 ...

别纠结了,睡觉去吧。多数楼的xd们都是搞硬件的,对于软件,尤其软件测试都没什么概念。你跟他们说开了再关,关了再开别的,反复折腾最后就没内存了。他们跟你说,一个页面也就几百M, 很正常啊... 你说这样能讨论出结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发现。我只知道我任务管理器有十来个chrome.exe进程,每个吃

我任意开页面也没问题,这问题是在特定条件下触发的,总是从某个页面点开其他页面,那个特定页面内存是包含它派生页面内存的(从chrome任务管理器看到),其他页面最后都关闭了,那个特定页面却一直包含了它们的内存占用,最后终于崩溃,此时仅有这个特定页面

网友H:
从早上开到现在的IE,对比中午的没啥变化,平均值貌似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别纠结了,睡觉去吧。多数楼的xd们都是搞硬件的,对于软件,尤其软件测试都没什么概念。你跟他们说开了再 ...

好吧不纠结了,晚安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早上开到现在的IE,对比中午的没啥变化,平均值貌似还小了。

ie11确实很简洁高效,哪天我也不玩xp就用回ie了

网友N:
什么叫内存泄漏?

我理解是程序从系统中申请过来的内存,在程序内部没有跟踪使用好,没有正确释放给系统,并且系统也没能正确收回,让这些内存从此不为系统所用。

你这种情况,只是chrome占用的内存多,加快浏览速度的代价,或者说chrome利用内存的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什么叫内存泄漏?

我理解是程序从系统中申请过来的内存,在程序内部没有跟踪使用好,没有正确释放给系统, ...

操作系统管理了应用程序堆,它能发现内存泄漏

网友:
表示无压力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什么叫内存泄漏?

我理解是程序从系统中申请过来的内存,在程序内部没有跟踪使用好,没有正确释放给系统, ...

大哥, 您这memory leak也忒厉害了, 从此不为系统所用... 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内存泄漏,通常你把进程一关闭操作系统就会准确回收你的内存。 您说那个叫着操作系统内存泄漏 LOL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哥, 您这memory leak也忒厉害了, 从此不为系统所用... 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内存泄漏,通常你把进程一关 ...

你自己都知道说是 通常了。。。系统足够复杂,异常无处不在,要不哪来的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什么叫内存泄漏?

我理解是程序从系统中申请过来的内存,在程序内部没有跟踪使用好,没有正确释放给系统, ...

要么以空间换时间,要么以时间换空间罢了,呵呵。

网友:
反正用不完,多占点能快也就算了。。

偶常上的网站里,感觉淘宝和太平洋这俩挺吃内存的

网友O:
试过IE11和win8 metro的IE还是比较给力啊,速度给力,不过如果加载项开的过多估计会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加内存吧……
chrome的渲染是仅渲染当前显示界面的,而论坛的这个全部贴汇总按下一页又会增加网页 ...

同意。
另外,chrome就是这么吃内存的。
管理器就能看到的内存泄露Google的大神们还不知道?

网友:
一直在用chrome,没有任何问题。版本 36.0.1985.125 m,它采用了每个页面新起一个进程的方式来运行的,所以内存占用多是肯定的,但是这跟内存泄露完全是两个概念。现在越来越多的浏览器都倾向于向chrome学习,采用多进程的方式来运行 。

网友:
Firefox 上午10点用到下午17点没关过,上午10个不到的标签,下午15个标签,安装了16个扩展,包括Tab Mix Plus(瞬间恢复之前关闭的标签),AutoPager加载了4页论坛

楼主(2014-08-30):
引用 网友O:
试过IE11和win8 metro的IE还是比较给力啊,速度给力,不过如果加载项开的过多估计会比较慢。。。。 ...

最近尝尝鲜,在这老机子装了win864位版本,结果明显感觉win8没有xp流畅,我看开机后内存占用也不怎么高啊
看来现阶段还是xp性能最好,硬件需求也最低,什么win8也是浮云,宣传的吃配置低也是和其他比,例如vista这样的二或,本来我直接跳过vista,win7,win8,以为win8.1是个正确的选择,很明显还有差距

楼主:
我一直排斥用vista,win7,win8,大家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网友P:
firefox常年开着一天不关没什么事,就是FlashPlayer太耗CPU了,一开CPU立马100%。

楼主:
引用 网友P:
firefox常年开着一天不关没什么事,就是FlashPlayer太耗CPU了,一开CPU立马100%。

linux啊,不错呵呵

网友:
是chrome的内存占用高,电脑2G的内存跑chrome实在太少了,稍微多开两个页面就耗光,建议升级到8G,或者转用Firefox,内存消耗没chrome那么夸张。

网友:
什么叫内存泄露啊

网友:
这不叫泄漏,只是内存占用大,空间换时间

楼主(2014-10-09):
最新消息。。。最新的chrome dev版已经改正了这个内存泄漏的问题  不过不是我反应的这个问题

网友Q:
chrome确实太吃内存了

网友:
chrome不稳定,经常崩溃

网友:
感觉火狐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Q:
chrome确实太吃内存了

现在已经好了,修正了这个问题。我已经在下文回复了。。。

网友R(2014-11-10):
引用 网友E:
家里电脑16G内存,光用来上网,真心想不到该干什么……
单位的电脑调试程序模拟环境还算是个理由,至于在 ...

什么电脑,这么多核心 ....

网友:
google这个浏览器,开一个网页就打开一个线程,确实很占内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R:
什么电脑,这么多核心 ....

一个CPU8个核心(很常见,E2630,55w),超线程之后就是16个,两个CPU加起来就是32个
一个CPU12个核心(略贵,E2670,120w),超线程之后就是24个,两个CPU加起来就是48个
如果你有钱,买了一个CPU 18个核心的E2699,超线程之后就是36个,两个CPU加起来就是72个

桌面常见的E2603/2609,6个核心,85w,1500就搞定了,超线程打开就是12个核心,很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CPU8个核心(很常见,E2630,55w),超线程之后就是16个,两个CPU加起来就是32个
一个CPU12个核心(略 ...

你这个是个人机么?
内存64G,要这么大做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