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linux电源管理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7-29):
i.MX6Q,BSP为linux3.0.15版本,文件系统使用busybox构建,正常运行时就在启动时芯片发热严重一些,稳定下来后基本上感觉不到芯片发热。
现在问题是插入一个RT3070 USB wifi后i.MX6一直在发热。USB wifi打开并连接上无线路由,但是没有传输数据。这个可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是USB wifi的驱动问题吗?

网友A:
玩IMX6好高级的样子。发热应该是CPU使用率增加了,查看下CPU使用率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BSP是飞思卡尔官网的BS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IMX6好高级的样子。发热应该是CPU使用率增加了,查看下CPU使用率

发现一个问题,开机后不打开WiFi功能,只将USB插入板子中,芯片也会发热,但是发热没有打开WiFi功能的严重。
CPU使用率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BSP是飞思卡尔官网的BSP吗?

对的,RT3070驱动是移植RT官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开机后不打开WiFi功能,只将USB插入板子中,芯片也会发热,但是发热没有打开WiFi功能的严 ...

这个有点意思

插入USB设备,芯片发热增加

CPU一直是以最高频率运行么,系统的频率管理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意思

插入USB设备,芯片发热增加

应该不是以最高频率运行,因为温度不是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意思

插入USB设备,芯片发热增加

系统的频率管理策略是飞思卡尔自带的,我没搞这么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的频率管理策略是飞思卡尔自带的,我没搞这么深

我的意思,有外设加入,是否CPU运行频率提高了

linux的CPU频率管理,不是飞思卡尔控制的,不过一般default是on-demand

这样的话,当有需要时,运行频率会升高,可能导致发热量相应增大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跑什么软件,假如使用GPU的话,芯片会发烫的。不过看你的4楼的截图中没有什么占用CPU很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