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8p spi通信只能接收到第一位数据

楼主(2014-07-29):
测试flash memory at26f004
println() 是串口通信函数

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data[8];

void spi_initialisation(void)
{
        //设置SCK MOSI SS输出 1
        DDRB &= ~(0x3c);
        DDRB |= 0x2C;

        SPCR = 0x50;
println("init finished");
}

void spi_transmit(char data)
{
        SPDR = data;
        while(!(SPSR & (1 << SPIF)));
}

unsigned char spi_receive(void)
{
        while(!(SPSR & (1 << SPIF)));
        return SPDR;
}

void flash_read()
{
println("start read");
        PORTB &= ~(1 << PORTB2);
        spi_transmit(0x03);
println("opcode");
        spi_transmit(0x00);
        spi_transmit(0x00);
        spi_transmit(0x00);
println("address");
        /*for(unsigned char i = 0;i < 8;i++)
        {
                data[i]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
        data[0]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data[1]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data[2]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data[3]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PORTB |= 1 << PORTB2;
}

void _flash_text()
{
        spi_initialisation();
        PORTB |= 1 << PORTB2;
        _delay_ms(1000);

        flash_read();

        for(unsigned char i = 0;i < 8;i++)
        {
                print_byte_hex(data[i]);
        }

}

由串口通信的结果知道
init finished
start read
opcode
address
data

只能进行完第一次接收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麻烦大伙帮帮想想

下面是一些资料

好吧现在问题解决了
只是在等待中断标志置位之前 加了一句
SPDR = 0X00;
像这样
unsigned char spi_receive(void)
{
        SPDR=0x00;
        while(!(SPSR & (1 << SPIF)));
        return SPDR;
}

就行了
可是为什么呢
这样给SPDR赋值不是会当作数据发送出去吗
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

网友A:
难道是没清标志?
SPIF可能一直有效

网友:
SPI 没有可能有单独分开的传送或接收程式,因为是同时发生的。传送时你一定也同时接收,关键是你是否对接收来所得的资料住作出处理。

但你必需读取收来的资料,否则SPIF标志一直有效。

网友B:
楼主的 SPI 『接收』程式并没有对 SPDR 写入任意数值,AVR 为主的 SPI,跟本不会产生 SCK,何来接收资料?

楼主:
其实是写了内容的呀
void flash_read()
{
println("start read");
        PORTB &= ~(1 << PORTB2);
        spi_transmit(0x03);//<<<<<---------------------------------传送opcode 表示read array
println("opcode");
//<<<<<<<<<<<<<<<<<-----------------------------------------传送3byte的地址字节
        spi_transmit(0x00);
        spi_transmit(0x00);

        spi_transmit(0x00);

println("address");
        /*for(unsigned char i = 0;i < 8;i++)
        {
                data[i]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
        data[0]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data[1]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data[2]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data[3] = spi_receive();
println("data");
        PORTB |= 1 << PORTB2;
}

楼主:
嗯 楼上说必须读取SPDR的值也读取过了呀
unsigned char spi_receive(void)
{
        while(!(SPSR & (1 << SPIF)));
        return SPDR;//<=======这里╮(╯▽╰)╭
}

这样算读取过了吗
avr的Data sheet里就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SPI 『接收』程式并没有对 SPDR 写入任意数值,AVR 为主的 SPI,跟本不会产生 SCK,何来接收资料? ...

而且应该不存在写的同时有数据传进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没清标志?
SPIF可能一直有效

应该不是吧

我也试了一下
好像清没清标志位对结果没什么改变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

我也试了一下

这样改一下:
char spi_transmit(char data)
{
        SPDR = data;
        while(!(SPSR & (1 << SPIF)));
        data=SPDR;
        return data;
}
将spi_receive函数去掉,用spi_transmit(0xFF)代替

楼主:
嗯 好像这样是可以的
之前也用接收等待前加一句
SPDR = 0X00;
解决了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啊

但是好像又有了新的问题
确实后面的数据能接到了
但是好像和我写进去的数据不一样
换句话说是不是接收到的并不是数据
通信还是没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