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FC输入的开关电源能直流供电吗?

楼主(2014-07-29):
前级是二极管整流的开关电源,直流300V左右供电肯定是能工作的,因为内部二极管整流完成也是300V左右。
突然想到,内置APFC输入的电源,直流300V供电还能正常工作吗?假如能的话,APFC的开关管是一直关断,还是什么调制状态呢?

网友A:
不行的吧。。
解释好长。。。晚上回家找了书再来说。。。
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吧。。
解释好长。。。晚上回家找了书再来说。。。
欢迎拍砖。。。 ...

等着你哦

网友:
APFC是针对交流电的,估计不行,放在APFC之后不就行了。

网友:
不行的。原因是电流要跟踪电压的。

网友B:
目前市面上99.9%的模拟控制APFC肯定可以支持直流输入。数字控制APFC不一定可以,因为同步电路可能工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市面上99.9%的模拟控制APFC肯定可以支持直流输入。数字控制APFC不一定可以,因为同步电路可能工作异常 ...

看样子有点深奥啊

楼主:
翻了明纬电源的一堆型号,几乎AFPC都是支持直流输入的。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哦
http://www.meanwell.com.cn/webnet/search/seriessearch.html

网友:
有些能工作吧。单周期的应该都能正常运行,我用过ir1155,基于乘法器的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