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hrc 改错了

楼主(2014-07-29):
我在Ubuntu系统修改bashrc ,改错了现在什么命令都是no such file... 进入bin目录里面没有vi命令,谁知道vi命令绝对路径在哪里啊

网友:
/BIN/

字数不顶

楼主:
没有啊,都说了/bin 下没有vi命令!

网友A:
sudo apt-get install vim

网友B:
新的Linux文件系统是所有可执行都在/usr/bin,/bin是一个符号链接。

编辑器除了vi可以尝试nano。

网友:
bashrc中的系统PATH清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Linux文件系统是所有可执行都在/usr/bin,/bin是一个符号链接。

编辑器除了vi可以尝试nano。 ...

谢谢,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do apt-get install vim

sudo:no such 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sudo:no such file……

可以开窗户扔了!

网友(2014-09-28):
明显是PATH被清空了啊,把你的bashrc重命名然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