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L26的GPIO口是不是没有模式设置(已解决)

楼主(2014-07-29):
所谓的模式是指 上拉,下拉,OD,悬空输入
好像IO口的速度设置也没有
另外 Port Toggle Output Register (GPIOx_PTOR)  这个寄存器感觉很鸡肋,不知道有什么大用处,翻转直接控制输出即可,感觉像是为了点灯专用
请帮忙确认下以上问题,谢谢!

网友:
有模式设置的,不过寄存器没有放在GPIO章节,而是放在参考手册KL26P121M48SF4RM的“Chapter 11 Port control and interrupt (PORT)”

这些功能是否可用要根据“3.10.1.2 Port control and interrupt summary”章节表格来

网友A:
Port Toggle Output Register (GPIOx_PTOR)  寄存器的功能就是直接翻转IO口电平,如果你的应用需要翻转输出,那就要知道现在的电平状态然后设置输出相反的电平。
有了这个寄存器,想实现输出电平翻转就简单多了。

具体多大用处欢迎大家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 Toggle Output Register (GPIOx_PTOR)  寄存器的功能就是直接翻转IO口电平,如果你的应用需要翻转输出 ...

GPIO 和 FGPIO什么区别?
比如GPIOA 和FGPIOA 是同一个口 还是不同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GPIO 和 FGPIO什么区别?
比如GPIOA 和FGPIOA 是同一个口 还是不同端口?

最终操作的都是那个端口
FGPIO是快速IO口操作寄存器,也就是Cortex M0+亮点one cycle IO
速度较GPIOA那些寄存器操作要快50%左右

网友:
关于FGPIO其实在Kinetis系列产品常见问题总结的附件文档“10.1 KL25的IO口最高翻转频率”有专门描述

网友B:
one cycle IO 听起来很牛x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e cycle IO 听起来很牛x嘛

Cortex M0+的特性可以从以下两篇视频文档中了解:
Cortex-M0+, 到底“+”了什么
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Kinetis L-官方Kinetis L系列三大特性演示视频

网友(2014-09-04):
学习了准备看看KL26,现在KE的资料太少学起来困难。

网友:
资料相当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