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改i.MX6 linux文件系统设置(已解决)

楼主(2014-07-29):
注:使用飞思卡尔官方BSP,linux3.0.15内核。

开机后看log,有一些文件系统的设置好像是默认的。我现在想改,应该怎么操作?
比如下面的log中barriers没有打开,我现在想打开,应该怎么操作呢?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writeback data mode,这里是回写模式,我想改成顺序或者数据模式,怎么操作呢?

另外,如果我想更换当前文件系统ext3到ext4可以么?我使用make menuconfig配置,发现ext4已经加入到内核了,但是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ext3的文件系统。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更改飞思卡尔工具mfgtools中的配置文件ucl2.xml即可将eMMC文件系统换成ext4

启动log里已经成功加载ext4文件系统

网友A:
我感觉这样修改稍有些盲目,怕出问题。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做程序员两年不到,觉得最恐慌的是我明明觉得我写的有问题,但它跑起来就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样修改稍有些盲目,怕出问题。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做程序员两年不到,觉得最恐慌的是我明明觉得我 ...

我对文件系统挂载这里糊里糊涂,不知道详细的挂载过程,另外linux启动挂载文件系统传参的过程也迷糊。
等有空把挂载文件系统的代码好好读读才能真正明白吧?

网友(2015-01-10):
绿色字看着好清楚 ,我也改了去

网友:
文件系统的挂载 ,是个头疼的问题 ,搞不好读不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