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翻译进度帖:AN4822(初步完成,准备校对)

楼主(2014-07-29):
这两天抽时间翻译了一下,学渣一枚,能力有限,没接触过PDB,翻译得不好,有些术语不知道怎么翻译好,谷歌都帮不上忙-。 -
今晚和明天再抽时间完善完善。

楼主:
发现有个地方没注意到 现在修正了
最终版

楼主:
请大家批评指正,我会努力更正。

网友:
我用过一次PDB,让我瞧瞧和之前的理解是否有出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家批评指正,我会努力更正。

第一、二句话就翻的很僵硬呢,我觉得应该翻成:
The Programmable Delay Block (PDB) provides controllable delays from either an internal or an external trigger, or a programmable interval tick to the hardware trigger inputs of the ADCs.
可编程延迟模块(PDB)在被内部或外部触发之后能提供可编程的延迟,也能为ADCs的硬件触发输入端提供可编程延迟的触发信号。

This functionality is required for applications when precise timing of ADC conversions are required, or when the measured signal must be filtered using precise sampling.
这功能对于那些需求精确控制ADC 转换时间 或 被测信号必须通过精确时刻的采样以达到(避开噪声)滤波效果的应用是必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二句话就翻的很僵硬呢,我觉得应该翻成:
The Programmable Delay Block (PDB) provides controlla ...

各人理解可能不同,欢迎各位大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二句话就翻的很僵硬呢,我觉得应该翻成:
The Programmable Delay Block (PDB) provides controlla ...

这几天比较忙都没上来看看。嗯嗯。我也觉得自己翻译得有很多错漏。你的翻译比较好。我会更新过去。 谢谢时光兄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比较忙都没上来看看。嗯嗯。我也觉得自己翻译得有很多错漏。你的翻译比较好。我会更新过去。{:hand ...

我是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结合英文原句翻译的,不过我也不能保证我这么翻译就正确、大家更容易理解哦。
所以还是需要大伙来评判,提出意见呢

网友:
下下来看看呢。

网友A:
额 楼主这翻译不仔细呀。
Input trigger source—One possible input source which starts the PDB counter for all PDB channels. All possible input sources can be found in the chip reference manual, in the section “PDB Input Trigger Connections.” The input trigger source number must be entered into register PDBx_SC, field TRGSEL.
输出触发源—一个适合的输入源,为所有PDB通道使能PDB计数器。在芯片的参考手册中的“PDB Input Trigger Connections.”章节可以找到所有适合的输入源。必须在寄存器PDBx_SC中的 TRGSEL.位设置输入触发源的是哪一类。
很明显应该是输入触发源,你错翻成输出触发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楼主这翻译不仔细呀。
Input trigger source—One possible input source which starts the PDB counter ...

1.One possible input source which starts the PDB counter for all PDB channels.                  一种可能的触发信号输入源,可以让供所有PDB通道用的PDB计数器开始计数。
2.All possible input sources can be found in the chip reference manual, in the section “PDB Input Trigger Connections.”                所有的触发信号输入源可从芯片参考手册的“PDB Input Trigger Connections”章节找到。
3.The input trigger source number must be entered into register PDBx_SC, field TRGSEL.                触发信号输入源可以通过PDBx_SC寄存器的TRGSEL位选择。

网友:
现在回帖就奖励9个飞币,这飞币涨的飞快呀
这下大伙讨论热情应该高多了

网友:
先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
翻译是求准确性的,否则会给人造成误导。支持楼主的工作。

网友:
的确是呢
翻译一定要认真,否则不看英文原版的朋友很容易被翻译错误影响。

网友:
楼主还没校对完成哦
请看我提出的建议

网友B:
我是过来听课的,有你们这些牛人,这是要火的节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过来听课的,有你们这些牛人,这是要火的节奏啊!

这不都是挑自己懂得来探讨嘛,那么多应用手册其实我也只玩过这篇里的PDB模块
最近有点忙,所以没有继续往下看呢

网友:
Figure 1 illustrates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lexTimer to the ADCs in association to the terms used.

这句漏了没翻译。

网友C:
楼主图标题和表标题没有翻译呀,是不留神忘了还是打算留着对照原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都是挑自己懂得来探讨嘛,那么多应用手册其实我也只玩过这篇里的PDB模块
最近有点忙,所以 ...

最近复习考试,准备考公务员呢。时间少了,没及时校对,望大家见谅。翻译就是求准,不然就是在做无用功了。初步校对版出来了,尾页的联系方式我不打算翻译了。感谢时光倒流兄的宝贵建议和校对。

初步校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标题和表标题没有翻译呀,是不留神忘了还是打算留着对照原文?

刚刚上传了,你下载最新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复习考试,准备考公务员呢。时间少了,没及时校对,望大家见谅。翻译就是求准,不然就是在做无用功了 ...

有为青年咋去考公务员啦? 国家建设需要我等屌丝电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复习考试,准备考公务员呢。时间少了,没及时校对,望大家见谅。翻译就是求准,不然就是在做无用功了 ...

楼主,下下来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下下来打不开啊。

不会吧?我这里用foxit还有adbot acrobat都可以打开,你换个阅读器试试?其他人也打不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下下来打不开啊。

你从莫坛下的PDF文档默认是ATTACH后缀的,你试下改成PDF格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从莫坛下的PDF文档默认是ATTACH后缀的,你试下改成PDF格式的。

改过没用。

网友:
1.中文的翻译最好有首行缩进吧。
2.楼主有部分英文没有翻译的,比如页眉页脚,还有零星的几句话。我觉得最后文档的声明也是有必要翻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复习考试,准备考公务员呢。时间少了,没及时校对,望大家见谅。翻译就是求准,不然就是在做无用功了 ...

不用客气呢
这个版本看着还是好变扭啊,很多语句理解起来有困难。
我这些天抽空干脆整篇修正一下。

网友:
应该是Adobe Reader的问题,你去下载一个字体补丁包就可以看了。

网友:
在不?请查看这个帖子,领回你修改后的版本: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638-1-1.html
并把你最终修改后的翻译版本上传,在上面链接的帖子里给我留言你最终版链接以及楼层。

楼主:
最终版新鲜出炉。请大家下载查看批评指正!

网友(2014-09-02):
感谢付出,感谢分享。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