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快充慢充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4-07-29):
接电脑USB时慢充,电脑USB只支持500mA,电流大了U口不支持
接充电器时快充1A
好像以前摩托罗拉短接D+  D-实现的,但是这样不好,不能用做数据数
好像在哪看过有那识别是接上USB还是接上充电器的IC求推荐?

网友A:
这个要有实力的手机制造商做的才有,他们实现手机快充慢充是用D+/D-来判断的,如我的国产菊花公司手机D+/D-短路后可实现快充,如果不短路就是慢充,如棒子手机D+/D-短路且要1.2V的电压可实现快充否则慢充,如水果手机D+/D-的电压分别是2.1、2.8V是一个速度,两个电压互换又是另一种速度,其他的方式就是慢充。
注:以上只适合这些品牌有这个功能的手机,不一定所有这些品牌的手机都有这功能!

网友B:
就是D-D+做识别,99%的手机都是。充电器短接了,没手机什么事,照样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有实力的手机制造商做的才有,他们实现手机快充慢充是用D+/D-来判断的,如我的国产菊花公司手机D+/D- ...

不是绝对的,现在有些固件做到比较兼容,苹果的碰到短接的照样2.XA,三星的插苹果识别电阻的照样1.9A。充电电流由多种因素决定,手机硬件版本,软件版本,充电器,数据线,D+D-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D-D+做识别,99%的手机都是。充电器短接了,没手机什么事,照样传数据。 ...

意思就是说99%的手机充电器D+ D-端都是短接的?明天找几个充电器测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99%的手机充电器D+ D-端都是短接的?明天找几个充电器测下看

嗯, 现在苹果都认短接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99%的手机充电器D+ D-端都是短接的?明天找几个充电器测下看

是D+D-做“识别”,好让手机知道插入的是什么充电器,可以接电阻,也可以短接,更可以短接了再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C:
本人的高粱米手机,对比发现,使用供电足够的电源和好的电源线,快充状态。如果电源和电源线其中一个达不到要求,慢充状态。

估计:充电芯片根据输入电压来判断。如果电源或者电源线一个供应不上,大电流状态下,充电芯片输入端的电压就会下降,此时检测到电压不足,启动慢充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的高粱米手机,对比发现,使用供电足够的电源和好的电源线,快充状态。如果电源和电源线其中一个达不到 ...

是的,有些手机不仅仅检测D+D-,还会在充电器插入时检查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会阶梯式的测试充电器的负载能力,如果大电流的情况下压降过大就会减小一点充电电流继续测试,直到电压符合要求才开始以当前测试的电流进行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