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MCU做计量,两路以上UART 哪个型号合适(已解决)

楼主(2014-07-29):
做测量,跟电能表差不多的东西,要两路以上的USART,320 240的液晶模块,6路左右的AD, 最好是LQPF64封装,哪个型号比较合适?
看了一些资料M系列针对计量,可是只有一个USART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你帖子里提到的USART是指UART串口模块吗?

楼主:
对,没写清楚!
还要有一路CAN,
看了一下,好像是MK10的合适。

网友:
楼主的320 240的液晶模块用的什么接口呀?
如果是普通SPI或并口那没啥问题,一般芯片都有这模块

网友A:
芯片选型可以通过:【经验分享】solution advisor工具可以根据模块查看外部引脚的那个在线工具。
你可以试一下非常好用,只需你选择对芯片功能的需求即可告诉你符合条件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芯片选型可以通过:【经验分享】solution advisor工具可以根据模块查看外部引脚的那个在线工具。
你可以试 ...

根据你以上要求使用solution advisor工具找到了几款适合你的芯片 72MHz主频的 K10\K20\K30\K40以及 120MHz主频的K22
其中120MHz主频的K22芯片属于Kinetis K系列新一代产品,软硬件方面的支持更为完善包括Kinetis软件开发套件(SDK)

新一代Kinetis K系列产品特点请参考:【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
【FTF技术培训课程】基于SDK固件库开发针对Kinetis MCU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以上要求使用solution advisor工具找到了几款适合你的芯片 72MHz主频的 K10\K20\K30\K40以及 120MH ...

solution advisor工具用来选型很方便呢

网友:
只有K系列的有CAN,你这个可以用K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以上要求使用solution advisor工具找到了几款适合你的芯片 72MHz主频的 K10\K20\K30\K40以及 120MH ...

我用solution advisor筛选下来,居然还有KV40\KV43\KV44\KV45\KV46这些芯片,主频高达150MHz 可惜还在样片阶段。

楼主:
已经申请了K10的样片,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申请了K10的样片,谢谢

好的,如果楼主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在您问题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楼主:
怎样结贴,好像找不到编辑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结贴,好像找不到编辑的地方!

估计你等级不够,那我帮你结贴吧。

网友:
必选K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