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机库的疑问

楼主(2014-07-29):
我最近在读stm32电机库的代码,采用单电阻采样,目前遇到了些问题,就是在电机速度快的时候,电机会发出噪声,明显的感觉是没有给对pwm产生的卡顿的声音,低速还好,有问有人研究这个,给指点下。
另外在库里面有一段代码,我现在搞不懂,

        if ((dvDutyValues.hTimePhA > MINTIMCNTUPHAND) && (dvDutyValues.hTimePhA < MIDTIMCNTUPHAND))
            dvDutyValues.hTimePhA = MINTIMCNTUPHAND;
        if ((dvDutyValues.hTimePhA >= MIDTIMCNTUPHAND) && (dvDutyValues.hTimePhA < MAXTIMCNTUPHAND))
            dvDutyValues.hTimePhA = MAXTIMCNTUPHAND;
        if ((dvDutyValues.hTimePhB > MINTIMCNTUPHAND) && (dvDutyValues.hTimePhB < MIDTIMCNTUPHAND))
            dvDutyValues.hTimePhB = MINTIMCNTUPHAND;
        if ((dvDutyValues.hTimePhB >= MIDTIMCNTUPHAND) && (dvDutyValues.hTimePhB < MAXTIMCNTUPHAND))
            dvDutyValues.hTimePhB = MAXTIMCNTUPHAND;
        if ((dvDutyValues.hTimePhC > MINTIMCNTUPHAND) && (dvDutyValues.hTimePhC < MIDTIMCNTUPHAND))
            dvDutyValues.hTimePhC = MINTIMCNTUPHAND;
        if ((dvDutyValues.hTimePhC >= MIDTIMCNTUPHAND) && (dvDutyValues.hTimePhC < MAXTIMCNTUPHAND))
            dvDutyValues.hTimePhC = MAXTIMCNTUPHAND;

看名字像是在说最大的定时器计数值,我感觉像是更新中断执行的时间的上下限,有没有人一起讨论下

网友(2014-10-30):
请教楼主:STM32的  MCKIT 和   STMCWB+SDK 有什么区别?分别的优势是什么?对于一个不懂新手从哪里入手?

网友:
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库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