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S1053与VS1003的区别

楼主(2014-07-29):
哪位大神帮我回答一下,VS1053与VS1003的基本操作指令有区别吗?使用VS1003可以直接调用VS1053的驱动函数吗?谢谢了。

网友:
看我的贴子

楼主:
太感谢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知道结果了,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不一样

楼主:
我把那帖子的网址黏贴给大家方便大家点击: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428-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那帖子的网址黏贴给大家方便大家点击: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428-1-1.html ...

哈哈,,我做了通用的电路板,调了很很时间, 声间相对来说,1053最好,但价格又贵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做了通用的电路板,调了很很时间, 声间相对来说,1053最好,但价格又贵太多

void VS_sin_test(unsigned char x)
{
//        unsigned char a=0;
//        while(++a<100)
//        {
        VS_Write_Reg(0x00,0x08,0x20);//启动测试,向0号寄存器写入0x0820   SM_SDINEW为1   SM_TEST为1
        VS_DREQ=1;
        while(!VS_DREQ);   //等待DREQ变为高电平
        VS_XDCS=0;            //打开数据片选 SDI有效
        VS_spi_write(0x53);//写入以下8个字节,进入正弦测试
        VS_spi_write(0xef);
        VS_spi_write(0x6e);
        VS_spi_write(x);   //参数x用来调整正弦测试中正弦波的频率   FsIdx (b7~b5):采样率表索引   S (b4~b0):正弦波的跃速   频率F=Fs X S / 128
        VS_spi_write(0);   //比如x=126 (0b 011 11110) FsIdx=011=3   Fs=22050Hz   S=11110=30    F=22050Hz X 30 /128 =5168 Hz
        VS_spi_write(0);
        VS_spi_write(0);
        VS_spi_write(0);
        delay(60000);      //这里延时一段时间,为了听到“正弦音”
//         delay(60000);
//         delay(60000);
//         delay(60000);
        VS_XDCS=1;
        VS_XDCS=0;
        VS_spi_write(0x45);//写入以下8个字节,退出正弦测试
        VS_spi_write(0x78);
        VS_spi_write(0x69);
        VS_spi_write(0x74);
        VS_spi_write(0);
        VS_spi_write(0);delay(60000);delay(60000);//我把延时加在这里才可以听到正弦音,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VS_spi_write(0);
        VS_spi_write(0);
        VS_XDCS=1;            //关闭数据片选 ,SDI无效
//        }
//        a=0;
}

网友:
引用 楼主:
void VS_sin_test(unsigned char x)
{
//        unsigned char a=0;

不会意思,我没细研究这个,我为公司做硬件,试出声就放一边了。程序也只是网络上的,录音什么的,也没试,没时间,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做了通用的电路板,调了很很时间, 声间相对来说,1053最好,但价格又贵太多

需要芯片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