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打样可以做0.1mm线宽线距吗?

楼主(2014-07-29):
最近准备画一块板子,之前没注意后来发现有颗芯片是0.5mm pitch的,如果不用0.1mm线宽线距没法扇出。看网站上的工艺展示说最小线宽线距是6mil(0.15mm),0.1mm不知道嘉立创能不能做?

网友A:
不能!想都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想都不要想了!

看来我只好选别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只好选别家了

估计4mil的很贵吧。4mil看华强能做。但是你BGA怎么过孔?除非你走埋孔,那个也是成本。

网友B:
0.5 pitch如果你第二层也从顶层出的话,bga的焊盘就过小了点,对批量焊接良率有影响
这个球距,1阶HDI逃不掉的

这个月头刚画过一块

网友:
6mil,没记错的话

网友:
4mil一般都是高密度板,BGA之类的比较多,八成是6层或以上的板了

网友:
lz提供一份嘉立创设计标准给您参考一下:如附件

网友C:
BGA目前家里窜还啃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目前家里窜还啃不动

1.0的勉强可以,4圈或2圈加中间电源的FC-BGA。

例如这种...

例如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 pitch如果你第二层也从顶层出的话,bga的焊盘就过小了点,对批量焊接良率有影响
这个球距,1阶HDI逃不 ...

我的板子只有一颗0.5 pitch的IC,只有4行 ball, 第二排也从顶层引出,线宽线距0.1mm,焊盘直径0.2mm可以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A目前家里窜还啃不动

之前0.8 pitch的板子就是在嘉力创做的,还可以。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画10MIL的线

网友:
做板子最好不要达到厂家所规定的极限,不良率高。

网友:
嘉立创应该引进紫外激光打孔 , 嘿嘿 ,过孔可以做到0.1mm  , 然后过孔焊盘都可以做到0.25mm那么小  , 如此做很大一部分BGA就可以接单了 。。。

网友:
楼主用了eMMC 吧?

楼主:
不是。0.5mm pitch的芯片很多的。

网友:
JLC的新工厂能够支持吗?什么时候可以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