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电源电路里面各个电.容的封装要怎么选呢?

楼主(2014-07-30):
5V升压9V的DCDC,输出电流300Ma左右
这是用TI 的那个SwitcherPro Desktop软件画出来的,效率85%,这个效率不知道是什么水平。这个软件挺好用的,请问有人用过吗?
我是小小白,请问图中的电源电路里面各个电容要选什么封装的啊?比如铝电解电容,贴片电容,高压贴片电容,要怎么选啊== 谢谢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4个10uF电容并联

网友A:
合理利用搜索引擎。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AYrGhD7JynFSlRPtgy

网友:
应该是4个并联。

网友:
B240A是肖特基二极管,型号的话,没必要一定按照这个来。

网友:
凑个热闹,典型的升压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理利用搜索引擎。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po7pey2xG_w0ELxvIgKKosCkC6jtfibAZWcBNT00Xx-YJNOhT ...

有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