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成型功率电感 与屏蔽功率电感哪个好?

楼主(2014-07-30):
如题

网友:
一体成型的功率电感一般都是屏蔽的吧

网友:
一体成型功率电感会更贵更小

网友:
刚淘宝上买了几个一体化电感,还没来得急用,一体化电感应该是适用频率更高功率更大吧

网友(2019-07-18):
查了一些生产一体成型功率电感公司的介绍,写的很好,不过还没用过,仅供参考

一体成型电感(模压电感)包括座体和绕组本体,所述座体系将绕组本体埋入金属磁性粉末内部压铸而成,SMD引脚为绕组本体的引出脚直接成形于座体表面,本实用新型有较传统电感更高的电感和更小的漏电感;电感为SMD结构设计,使用时既不会损坏电感,又能提高生产效率。
● SMD表面贴片式电感
●一体成型结构可避免发生噪音
●一体成型电感的全封闭结构磁屏蔽效果好,可有效降低电磁干扰;
●同尺寸直流阻抗最低
●可确保耐电流电感值降幅平顺。
●应用频率可达5MHz
●适用于回流焊SMT工艺。
●产品无铅,符合RoHS指令。
●适用于电源供应器、个人电脑和其它掌上型电子设备中电源线路上直流对直流整流的应用。
●适用于高可靠要求的车用,军用,医用,航空航天等行业。

网友:
肯定是一体成型的好,两个都用过

网友:
一体成型电感,对品控要求很高,小型电感厂的产品良品率低,由于是模压成型,内部短路时有发生。有时用着用着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