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 网络时间同步?

楼主(2014-07-30):
据AT命令手册上说:执行AT+CLTS=1后会更新网络时间

设置后到现在都一天多了,都没见时间更新,不知道什么条件会触发这个命令更新时间呢??

或者有什么其他办法获取网络时间么?

楼主:
刚刚发现一个办法:AT+CIPSTART="TCP","time.nist.gov","13"  OK  CONNECT OK  +IPD,51: 56868 14-07-30 01:54:30 50 0 0 515.3 UTC(NIST) *   CLOSED

楼主:
不过不知道这个服务器是否可以一直用着……

网友A:
能否通过基站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通过基站对时?

除了最上面那个命令之外,没有其他命令可以更新时间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一个办法:AT+CIPSTART="TCP","time.nist.gov","13"  OK  CONNECT OK  +IPD,51: 56868 14-07-30 01 ...

一直用这个方法校时,多设置几个时钟服务器,多个服务器不会一起挂的,然后统一到北京时间给系统校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这个方法校时,多设置几个时钟服务器,多个服务器不会一起挂的,然后统一到北京时间给系统校时用 ...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这个方法校时,多设置几个时钟服务器,多个服务器不会一起挂的,然后统一到北京时间给系统校时用 ...

多谢指导……

网友C:
SIM900A  手里还有7~8片  有需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M900A  手里还有7~8片  有需要的吗??

友情帮顶……

网友D:
这个是网络同步的吧?要用到多少流量,算算可以省掉RTC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网络同步的吧?要用到多少流量,算算可以省掉RTC不,

一次用不了多少流量,应该不到100字节,我的项目里没用RTC,用系统定时器做1mS定时,计算出时钟,然后每隔12个小时系统空闲时同步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最上面那个命令之外,没有其他命令可以更新时间的了

只有电信的CDMA才能基站对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一个办法:AT+CIPSTART="TCP","time.nist.gov","13"  OK  CONNECT OK  +IPD,51: 56868 14-07-30 01 ...

好办法,又学了一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次用不了多少流量,应该不到100字节,我的项目里没用RTC,用系统定时器做1mS定时,计算出时钟,然后每隔12个 ...

产品出口到国外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产品出口到国外可以用吗?

可以,我的产品到马来西亚,工作正常,注意一下apn和时区不同就可以,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一个办法:AT+CIPSTART="TCP","time.nist.gov","13"  OK  CONNECT OK  +IPD,51: 56868 14-07-30 01 ...

好方法,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又学了一招

有啥好办法可以交流交流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一个办法:AT+CIPSTART="TCP","time.nist.gov","13"  OK  CONNECT OK  +IPD,51: 56868 14-07-30 01 ...

之前找了几个时间服务器,好像经常变动的。很多服务器都不能像这种直接回复时间信息,都不敢用到产品上
还有什么服务器是这样便捷取得时间信息的?有的话多放几个可能才放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这个方法校时,多设置几个时钟服务器,多个服务器不会一起挂的,然后统一到北京时间给系统校时用 ...

试了一下,马上被断开,是怎么回事?
AT+CIPSTART="TCP","time.nist.gov","13"

OK

CONNECT OK

CLOSED

网友H:
校时服务本来就是短连接的,避免被长时占用,他人无法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校时服务本来就是短连接的,避免被长时占用,他人无法校时。

关键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的时间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试了一下,马上被断开,是怎么回事?
AT+CIPSTART="TCP","time.nist.gov","13"

通常是连接成功之后马上会收到时间,然后断开,如果你的代码没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可以认为查询时间失败,重新尝试或者尝试其他的授时服务器

网友:
ntp协议,自己实现也不复杂,主要是NTP SERVER总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连接成功之后马上会收到时间,然后断开,如果你的代码没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可以认为查询时间失败 ...

听你这么一说,又试了一下,这回有回复时间信息了 。之前连了几次都没有回复,就不知道成功的机率大概是多少
AT+CIPSTART="TCP","time.nist.gov","13"

OK

CONNECT OK

56872 14-08-03 16:23:09 50 0 0 868.6 UTC(NIST) *

CLOSED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听你这么一说,又试了一下,这回有回复时间信息了 。之前连了几次都没有回复,就不知道成功 ...

这年头湖萝卜都不可靠,更何况互联网上的服务器,所以必须多准备几个授时服务器,挨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湖萝卜都不可靠,更何况互联网上的服务器,所以必须多准备几个授时服务器,挨个试 ...

算了,我决定用自己的服务器来对时间进行更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