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MS320f2812作开关磁阻电机控制芯片

楼主(2014-07-30):
我是一个DSP新手,想用TMS320F2812作为控制芯片做开关磁阻电机的驱动器,因为之前没有用DSP作控制芯片,没有遇到关于仿真器的问题,请问是否需要仿真器,因为仿真器的价格比较贵,用一个USB转JTAG行不行,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因为PWM信号可以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A:
x宝上或者论坛里收一个XDS100,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或者论坛里收一个XDS100,也不贵

只需要这个型号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淘宝上买一个吧。2812的片子比较老了吧,可以看看280XX的片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一个吧。2812的片子比较老了吧,可以看看280XX的片子,呵呵

我只是想先做着试试,因为刚刚接触DSP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这个型号的就可以了吗?

对。xds100就够了,下程序,仿真都行

网友:
XDS100用起来确实不错

网友(2014-12-23):
顶一下,我也在收集相关学习资料。。。不知道DSP的芯片好不学

网友:
听我的,2812太老了,等你做出来,都要停产了,还是考虑280xx比较好。
由于srd的数学模型不完善,用dsp做主控有点大材小用,不过科汇和中纺都是采用了dsp的方案。
如果是玩玩,建议采用arm芯片,方便,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