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尽量抑制干扰

楼主(2014-07-30):
搞了一天了,都不知道这些干扰是怎么来的,MCU输出的信号都被干扰给复盖掉了,一开始以为是其它的器件上的晶体振荡器所产生的,就把晶振全去掉,MCU设备为用内部RC振荡,结果还是没效果,之后才发现是电源引起的,现在PCB板已经做好了,能有什么办法降低这个大概是脉宽为0.2US 大概是5M的干扰吗? 先感谢回复的大虾们

楼主:
今天我换上一个笔记本电源接上去测试发现,基本没干扰,那就说明和电源有关,可能是进来的电源经过三端稳压后所产生的,大神位能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滤波
三端稳压输出要加滤波电容,
靠近芯片的电源要加滤波电容,
电源线可以在磁环上绕两圈作为共模滤波。

楼主:
lcw_swust 感谢你的回复,三端输出我已经加了一个100UF稳压电容,并联一个104滤波,但还是没效果,不知道电容容量是否正确,但芯片电源边上我没加,等加加看,大概须要加多少的容量的电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lcw_swust 感谢你的回复,三端输出我已经加了一个100UF稳压电容,并联一个104滤波,但还是没效果, ...

这个具体值我也不好说,从小到大的试吧。
楼主最好给一个用示波器测量供电电源、MCU电源、MCU输出的电压波形图。

楼主:
示波器没有逻辑分析仪来得直观,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电压是有高频干扰,示波器看到的有正负的高频分量,逻辑仪记录的只有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