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在pads 软件VCUT画在那一层

楼主(2014-07-30):
请教 在pads 软件VCUT画在哪一层, 用什么线?画边框的线?以前公司做的时候直接一条2D线,注明VCUT 板厂就帮忙给搞定了

网友:
我当年就是用画边框的线,要和板厂说一下,他们懂的

网友:
boardline 层 或画在24层,导出时注明。

网友(2014-10-31):
是用画边框的线表示出来。

请留意:系统里报价后的板子的尺寸,以及报价人员的回复,看有没有注明:多少大片即多少小片等内容,若没有一般是单片出货的情况;付款确认前,请一定仔细核对好。若不清楚或不放心,请一定在确认前仔细咨询系统里的在线客服,弄明白后,再去确认订单。谢谢!